[电脑] 电脑的USB设备,再并个外置的5V,电源,会发生什么?

楼主(2020-01-30):
比如,U盘,我现在用个充电器给它供电,电压甚至5.4V,那么这个线实际上也并在电脑的USB口上的,是否会有灌电流?不理解。

不要讲什么二极管的事

网友A:
实践出真知,我从有USB口开始,就试,到现在也20年了,还没发生过什么事,除非反接

网友B:
我也试了,没发生什么!

网友:
我的移动硬盘外挂5V电源 一直好好的呀

网友:
普通的atx电源5V是没有稳压的,稳压是在12V和3.3V上,所以无所谓
但dc-dc的电源可能就有影响了

网友C:
以前的移动硬盘也是有外接5v的,个别设计是双usb插头,这个外接5v电压别太高,不然它的负载有点大,电脑其它设备也会从它这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移动硬盘也是有外接5v的,个别设计是双usb插头,这个外接5v电压别太高,不然它的负载有点大,电脑其 ...

明白了,USB电源是个内阻很大的电压源,所以外接电源给它入不了电流。这个要看主板里面的控制。

不同于一个电池,外接电源电压大过它,就给他充电?

楼主:
如果一个5V充电器,再给它加个5.5V的电压,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5V充电器,再给它加个5.5V的电压,会怎么样?

参见百度调峰发电机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了,没发生什么!

为什么呢?

网友: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将太阳能板输出电压降至5.4V,通过USB给电脑里的5V负载供电),但是发现根本没有电流进入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我从有USB口开始,就试,到现在也20年了,还没发生过什么事,除非反接 ...

你怎么实践的?   敢不敢输入个7V以上

网友:
别想那么复杂,usb出的是纯净5v电源,我问你,一个电源在给设备供电,再接一个电源是什么?是并联!只要正负极别弄错

网友D:
外部电压比电脑高就会灌到电脑里的。
别瞎试;。
真要外接可以在电脑电源上串个肖特基。
当然不差钱的可以弄电源切换电路。

真不信手痒你可以外部电源串个电流表去怼电脑USB就知道了。电压高的时候电流会灌进去。

网友:
我有一个USB3.0的扩展模块,标配一个5V3A的电源外接,不然电流不够,用了2年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成品 USB Hub、硬盘盒,带外置供电的,一般不会把 USB 正极和外置电源正极直接连接起来。

如果外置电源电压高于 USB,必然会有灌电流进去。电脑主板一般有保护电路,可能不会发生故障,但是电脑里面其他 5V 的设备可能会从这个电源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部电压比电脑高就会灌到电脑里的。
别瞎试;。
真要外接可以在电脑电源上串个肖特基。

乱猜想。。。。哈

网友:
电源和电源接通没有问题 怕的是不共地导致有些设备电源上面很大的感应电压差接入瞬间导致电脑死机 要是做好接地的就没事就怕感应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实践的?   敢不敢输入个7V以上

没有啊,包邮发个来我给你试试

网友:
基本上,电流小的高电压会被电压低的大容量设备的电压同化,最终趋于一个平衡,就如同开水里加冰,或者冰里倒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