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了机,主板丝印为WV3-24三极管破了,求告知,急...

楼主(2020-01-30):
电脑开机不了机,检查主板是这个丝印为WV3--24的三极管破了,搜了一圈没找到这是个什么管子,有知道的人没告诉我一下,谢谢

这个是npn   还是pnp

网友:
WV3是30V 200mA的肖特基势垒二极管,完整型号BAT54A。

网友:
这玩意实际型号是BAT54A 双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30V200mA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WV3 Marking, BAT54A Datasheet(PDF) 2 Page - NXP Semiconductors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A/112/2/BAT54A.html

网友:
电脑开机是个系统工程,电压、时序涉及到很多方面,不定那个环节出问题,好好研究吧。

网友:
破不破要万用表测才知道好坏

网友:
直接吹掉试试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