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vivitek 这是什么牌子的投影仪

楼主(2020-01-30):
这是什么牌子的投影仪 怎么使用啊 在线等 谢谢

网友:
Vivitek(丽讯)为台达集团旗下品牌

网友:
插电源,投影机input1接电脑后面VGA口

网友:
我见识少 觉得不是啥好牌子

网友:
丽讯,就是这个牌子的,确实不是大牌子

网友:
不能摆渡吗?投影接视频,hdmi,vga输入就行吧,难道还要开机密码

网友:
看图象丽讯dx976或977或978三款之一

网友:
台达旗下的投影仪品牌。

网友:
丽讯不算差,不过也不算一线投影品牌,做的还算比较正规的投影,不过我没用过这个牌子,用的多的还是索尼,松下,三洋,爱普生,日立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