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嘎吱响的监控硬盘

楼主(2020-01-30):
一个监控硬盘不储存了,仔细听有异响,早就想拆个看看里面都有什么,那就动手吧

网友A:
1.5G竟然4片,怎么分的

网友:
作案工具为小米家的螺丝刀套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G竟然4片,怎么分的

1500GB / 4p = 375 GB/p

如果单碟容量太大,那就是 SMR 了

网友C:
那个小白包是干燥剂?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0GB / 4p = 375 GB/p

如果单碟容量太大,那就是 SMR 了

不会是2T的改的?倒是磁头各面都有

楼主:
图片发上来怎么乱顺序了,刚学会发贴子,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G竟然4片,怎么分的

2片足够了,单碟1t的用不着叠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小白包是干燥剂?

好像是。

网友:
不错,好几片小镜子可以玩了

网友:
想的原因找到了吗?查完也就费了

网友(2020-03-10):
单碟的西数是1.66TB,希捷的可能更高。这还是以前的数据,现在最新的肯定不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G竟然4片,怎么分的

硬盘的G是用1000的三次方算出来的。计算机的G是1024的三次方算出来的。所以1500GB的硬盘其实只有1364GB多一些。而且这个1500G估计也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数值。以前那些80GB的硬盘其实也只有74GB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小白包是干燥剂?

企业级硬盘一般有两个小白包,有干燥用的,也有过滤用的,不清楚有没有两者兼着的。

网友:
普通家用盘拿来做监控用也是醉了

网友:
检查出哪响了吗?好好查查·为啥不能存了,··修修,再装回去~!

网友:
硬盘上的强磁很棒,我都是装在锂电钻上 吸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