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特斯拉18650电池性能分析及百得口哨吸尘器改锂电池

楼主(2020-01-30):
特斯拉汽车很棒,买了10节特斯拉电池,看看性能到底如何。

电池内阻,原装电压,10A放电电池我选用三洋18650GA做对比

18650GA电池内阻,特斯拉胜

电池重量:特斯拉电池稍重

放电性能对比0.67A,对比的三洋日产拆机18650GA也算公平,放电曲线容量几乎一致

放电性能对比2A,特斯拉的放电电压还略高于18650GA

放电性能对比5A,特斯拉的放电电压略高,容量稍低

放电性能对比10A,18650GA名不虚传,放电电压,容量都略胜

特斯拉放电曲线对比

18650GA放电曲线对比

10A放电温度没有问题,是一个合格10A放电电池

特斯拉电池一致性作为拆机电池还是不错的,分容电流1.6A,2.5VCUT-OFF

特斯拉电池性能几乎与三洋大红袍一致,我给他换上了大红袍

收了个99新的百得口哨吸尘器,做了个三串三并电池组,平和充电

运行参数,与原厂基本一致,续航时间1小时

平衡充电

完活

总结:松下特斯拉电池的性能与18650GA接近,特斯拉电池8元左右,三洋18650GA左右要14元左右,性价比突出。

缺点:头部正极太小了,电焊困难,特别是使用30宽度的镍带时

负极的环形刻痕使负极强度低于平底的锂电池

网友A:
瞅了半天,大佬你倒是放电池链接啊

网友B:
特斯拉的确实不错,买了很多,正极三角形不好点焊

网友:
本是同根生啊

网友C:
看着不错,忍住不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瞅了半天,大佬你倒是放电池链接啊

特斯拉电池卖的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斯拉的确实不错,买了很多,正极三角形不好点焊

我测量了点焊面积只有5mm见方,我是在30mm镍带上划线后才敢点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错,忍住不动心

确实不错,除了不好点焊,用6-8镍带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量了点焊面积只有5mm见方,我是在30mm镍带上划线后才敢点焊的

确实,中间有孔的好整,看不见的很容易烧个洞

网友D:
这种18650电池怎么焊接,我倒是也想买点,做充电宝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18650电池怎么焊接,我倒是也想买点,做充电宝用。

电池点焊机或者100W以上电烙铁加不锈钢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18650电池怎么焊接,我倒是也想买点,做充电宝用。

充电宝用这种电池浪费了,10A放电是动力电池了

网友E:
吸尘器不错,对吸尘器比较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吸尘器不错,对吸尘器比较感兴趣

百得这种吸尘器车用家用都可以,虽然是有刷电机的老设计,吸力有限,优点是小巧,可折叠。

网友:
私信给个你购买的链接呗,淘宝上有但不保证都有你买到的那种品质啊

网友:
求个TSL链接

楼主:
你好 已经发信息给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已经发信息给您啦!

求链接,感谢

网友:
求链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