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IBM ServeRAID M1015刷固件成为LSI9211-8i in IT模式的卡

楼主(2020-01-30):
IBM ServeRAID M1015刷固件成为LSI9211-8i in IT模式的卡

这张卡进入我的视线,是看freenas论坛上讨论, 搜索了一下这张卡,二手卖的很便宜,22美刀包邮,于是就入手了

卡和数据线都到了以后,开始尝试刷固件
IBM ServeRAID M1015原始固件是RAID卡,而freenas需要的是直通,不需要硬件RAID,需要刷入的是LSI9211-8i in IT模式固件,网上就有了刷机教程

这次参考的主要是两篇文章,用到的刷机程序也是这两篇文章有提供的

https://www.servethehome.com/ibm-serveraid-m1015-part-4/
https://www.ixsystems.com/community/threads/ibm-serveraid-m1015-and-no-lsi-sas-adapters-found.27445/#post-221154

都是英文的,耐心读一下,都没问题

比较搞的是,这张卡第一次插到我的i7主板上,竟然不认,系统根本不启动,开机直接进入BIOS界面
心想,不会吧,这么惨,这张卡如果在我这块主板上不能用,后面的折腾都要放弃了
主板型号是asus p8z68-v pro,
换了不同的pci-e x16插槽,还是不能启动,直接进入bios,偶尔还报严重错误

看到网上有刷机教学视频,用的是服务器主板, 心想这回惨了,没得玩了

不过这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旧电脑主板上有两条pci-e x16的插槽,一个插了显卡,主板是ecs 945PL-A ,CPU是奔腾D
死马当活马医,试试这个旧主板吧

峰回路转,这张RAID卡在这台旧电脑上被识别了,高兴啊

开始折腾刷机

1,制作U盘,找了一个4G的U盘,用rufus工具,制作了FreeDOS启动盘
2,把从网上下载的几个文件打开,复制了下列文件到U盘

sas2flsh.exe
mptsas2.rom
dos32a.exe
DOS4GW.EXE
MegaRec.exe

最重要的文件 2118it.bin,我选择了文件包9211-8i_Package_P20_IR_IT_FW_BIOS_for_MSDOS_Windows.zip中的版本,这是freenas论坛那篇说明里提到的

把这三个文件包下载回来后,按照需要分别找出来,就准备好了

3.因为我用的是BIOS启动,就没有尝试UEFI下的刷机
整个刷机过程从原帖里面直接复制过来
Convert LSI9240(IBM M1015) to a LSI9211-IT mode
Type in the following exactly:
megarec -writesbr 0 sbrempty.bin
megarec -cleanflash 0
<reboot, back to USB stick >
sas2flsh -o -f 2118it.bin -b mptsas2.rom (sas2flsh -o -f 2118it.bin if OptionROM is not needed)
sas2flsh -o -sasadd 500605bxxxxxxxxx (x= numbers for SAS address)
<reboot>
Done!

刷机过程分两步,第一次启动到freedos,运行两个命令
megarec -writesbr 0 sbrempty.bin
megarec -cleanflash 0
然后重启电脑,再次进入freedos,运行另外两个命令

这个命令是刷入固件
sas2flsh -o -f 2118it.bin

这一个命令是注册这张卡的序列号,序列号提前记录一下
sas2flsh -o -sasadd 500605bxxxxxxxxx
序列号可以在卡的背面绿色标签上找到,是500605B开头的,中间还有空格和横线,
刷卡的时候不需要空格和横线即可
完成后,再次重启

刷机过程,有惊无险,仔细阅读上面的两篇文章,小白也能搞明白了

4. 验证,刷完以后,再次进入freedos
做一下验证
megarec -adplist
可以看到新固件显示内容

刷完固件后,比较忐忑的把卡插回来i7的主板,这回可以从freedos启动了,验证卡信息,也没有问题

改用之前测试的freenas启动盘,顺利启动

把四块10TB硬盘连接到这张扩展卡,共享文件夹写入和读出速度和板载SATA口几乎一样

说明这张卡的速度足够快了

比以前用过的pci-e x1转sata卡好太多了, 这张RAID卡二手价格和一个pci-e x1转四口SATA的转接卡价格差不多啊
这张卡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占用一条PCI-e x8的插槽

总结一下,这张卡价格便宜,性能不错,喜欢折腾的,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A:
请问老哥现在的硬raid跟软raid差距大吗?

网友(2020-03-29):
这卡发热量大不大?

网友B:
不带缓存的卡,建议只用HBA 模式
试过 4G 缓存的Raid 卡, 可以秒nvme

网友(2020-07-08):
你好 在吗,我看到你的帖子  M1015刷IT模式,我想试下9223-8i行不行。加我VX :aac24110    有报酬

网友C:
这个卡我有,楼主是刷成hba卡固件当扩展卡?

网友(2021-02-01):
引用 网友C:
这个卡我有,楼主是刷成hba卡固件当扩展卡?

ir固件带配置界面,不设置阵列的话默认所有磁盘直通系统,和it固件效果一样,,,it固件没有配置界面,实际效果就跟ir固件没有设置raid一样样的,

如果只是当作HBA使用,,那么ir和it固件唯一的区别就是加电开机自检的速度差别了,it更快,ir要自己要自检,慢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老哥现在的硬raid跟软raid差距大吗?

很大   无缓存的in IT阵列卡装上等于没装一样  我试过在服务器玩12G 的raid卡速度简直起飞

网友(2022-05-05):
引用 网友B:
不带缓存的卡,建议只用HBA 模式
试过 4G 缓存的Raid 卡, 可以秒nvme

这么强的吗,试过M5015的卡 ,512M缓存,加电池后启用,4块15K的硬盘RAID 0,性能也不理想...读写也就六七百MB左右

网友(2022-07-14):
上次刷呆了一块,,不高兴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