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初三试着维修座机电话

楼主(2020-01-30):
大年初三,闲着无事,就把一直有问题的座机电话拆下来查找原因,试着维修一下。

拨出电话和接听电话都有很大的杂音,简直无法正常使用电话,而且还常常没有声音。

底面,标有1993年。

听筒的中意有颗螺钉,拧下来拆开听筒。话机底面有4颗螺钉,拧下来,就拆开主机了。

楼主:
初三试着维修座机电话---2

里面很脏,把灰尘扫干净后

经检查,线路板和各接头均完好,故初步判断应该是话筒和电话机的两接头处接触有问题。

把听筒两端的水晶头拔出来,用缝衣针顺着水晶头的金属片轻轻刮划打磨。同时把话筒和话机座子的插座金属片用一字改刀去试着上下多刮了几遍,就想把触点刮亮

就是这样简单,把话筒连话机的两个接处的两端插头和插座的触点都分别刮刮,刮亮了,触点接触正常了,电话也就 修好了。现在,接听和拨打电话都很正常了。

网友:
这玩意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水晶头和叉簧开关了

网友A:
穿越了10年。标是93,可是电路板上却是03年8月27日生产。

网友:
五年前家里也有一部座机电话,同样的问题,也试着修过,但没有按楼主的方法处理,所以没有修好。现在座机都不用了,一直放在那!

网友:
大部分为话柄下的插簧(振铃和通话转换用的)接触不好,其次为线路接头接触不好,有广播声为线路对地绝缘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了10年。标是93,可是电路板上却是03年8月27日生产。

呵呵,我看到也莫名其妙的,电信安装时给的座机。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换过来,电路板上是93年,外面标的是2003年,这还是说得通,,,,,,,,,,,,

网友:
还以为楼主才上初三呢!

网友B:
修完后将水晶头滴一点点缝纫机油,包你使用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完后将水晶头滴一点点缝纫机油,包你使用长久

这真是好主意,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