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二极管参数多少,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0-01-30):
电吹风开关上的,看起来像个二极管,上面一排数字是802,下面字4十是DSIRK,手机没搜到,大神指点下参数是什么,用什么型号可代替?

网友:
5a以上的二极管,耐压1000v,随便代换。

网友:
本来就是二极管,可以用1N5408代换。

网友:
找个体积差不多的,耐压高点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