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YaLong;小摩托转笔刀断耳(学习用具玩具化了),修复~~

楼主(2020-01-30):
不记得万达哪的小店买的了,不超过9.9。
现在的小孩转笔刀无数,橡皮无数,学习用具玩具化了。。。

PP插铅笔

PP插铅笔

这里断

这里断

铁丝代替

铁丝代替

烫入

烫入

可以,这也就是骨架

可以,这也就是骨架

不错

不错

AB胶完整了

AB胶完整了

可以

可以

网友:
零几年不让用自动笔,只能带铅笔,橡皮擦,没外壳最简易款式的转笔刀,主要是不耐用导致笔尖断裂。后来换成内部像铣刀的转笔器耐用些。到了中学后,签字笔和修正带款式很花,我的普通款都丢了两三个,最后只带耐用的纤维头签字笔和修正液,都放裤子口袋里防止丢。

网友:
这个让我想起20年前读小学的时候,也有个绿色摩托车。体积大概是这个白的1.5倍,好像是车头灯的位置进铅笔

网友:
世达+瑞士军刀

网友:
嘿嘿,我都是直接拆出里面的刀头,因为文具盒放这么大的太挤。不过这削铅笔真的很容易弄断,还不如用美工刀削。记得小时候最奇葩的记忆是,老妈用大菜刀帮忙削铅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