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这个两个纽扣锂电池是充不进去的。

楼主(2020-01-30):
有两个质量比较LOW的带线3V纽扣电池,用小电流放电一测,马上电压跌到1.9V,应该放了有四年了,某宝上买的纽扣电池是最垃圾的。
我无聊的用恒流电流设5mA充下,结果能有很小的1mA充进去。不敢再充了,时间长要Boom。

反倒是,以前淘汰的正品主板电池2032还能放点点电,没有舍得扔,电压还能在2.4V。

楼主:
全新的,没有用过,就这么费了。

纽扣电池只相信某东的。这是经验。

网友:
这不是充电电池,当然充不进电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都是拆主板电池座,用一次性的。

楼主:
某宝上买的纽扣电池是最垃圾的。

网友:
大侠,这应该是法拉电容,不是锂电池,你仔细看看

网友:
我平板用的一次性的,高一点点

网友A:
CR2032 肯定是锂电池啦,不是法拉电容。

银锌纽扣电池可以充电对付一下,锂电纽扣都不敢充,怕爆怕起火。

网友:
这类3V电池基本上都是不可充电的,少数能充电的电池电压多是3.6V

网友:
能充电的是3.7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R2032 肯定是锂电池啦,不是法拉电容。

银锌纽扣电池可以充电对付一下,锂电纽扣都不敢充,怕爆怕起火。 ...

CR是不可充电的,ML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买的纽扣电池是最垃圾的。

你这种是30mA的电池,你带载过高,当然都放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R是不可充电的,ML是可以充电的。

ML 的我都没见过,只在一个旧设备上见过 LIR2032,唯一一次见到可充锂电纽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ML 的我都没见过,只在一个旧设备上见过 LIR2032,唯一一次见到可充锂电纽扣。 ...

淘宝有卖的,我买了几个还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L 的我都没见过,只在一个旧设备上见过 LIR2032,唯一一次见到可充锂电纽扣。 ...

我也淘宝上见到的,也正是因为CR的不能充电所以做备用时我都是在输出端串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淘宝上见到的,也正是因为CR的不能充电所以做备用时我都是在输出端串一个二极管。 ...

数码相机上有用,保存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淘宝上见到的,也正是因为CR的不能充电所以做备用时我都是在输出端串一个二极管。 ...

也分设备吧,好多设备的备用电池并没有设计充电电路

网友:
LIR不是才是可以充电的吗

网友:
看了下,都是cr,还真没有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