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都用什么去广告?手机浏览器广告是真TMD多

楼主(2020-01-30):
宅在家里没事,上个网发现广告真多。现在手机浏览器广告是真TMD多。请教一下现在大家都用什么去广告,效果如何?手机端广告能去吗?手上有路由器,刷什么固件好?

网友:
好多年不用手机浏览器了

网友:
好多年不用手机浏览器了 +1

网友:
360手机浏览器吧,现在用的是华为自带的浏览器,没觉得广告多!

网友:
电脑上用火狐+AdBlock Plus插件,手机火狐好像也能装这个插件了。。。

网友:
手机用x浏览器

网友A:
x浏览器,可以全局屏蔽js,也可以针对单一站点屏蔽

网友:
Firefox不好吗?Android版也能用插件(部分)哦

网友:
路由器直接刷openwrt网内设备全部一起去广告

网友B:
手机用 X浏览器 自带广告屏蔽插件 可以禁用J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用 X浏览器 自带广告屏蔽插件 可以禁用JS

小米自带的浏览器,可以去广告

网友:
手机浏览器一直用夸克浏览器,从来没有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x浏览器,可以全局屏蔽js,也可以针对单一站点屏蔽

第一次听说,效果咋样。我用OPPO自带的浏览器 广告也不少

网友:
手机荣耀20P,系统自带浏览器,看版本号似乎是华为自己做的,开启广告拦截后非常好,以前的第三方定制版浏览器,比如UC定制版,后期那广告太过分了,安卓系统可以试试微软的Edge安卓版,自带广告拦截【拦截插件的独立版本是付费软件】,华为应用商店里就有,其他的小米、欧派等厂商的应用商店应该也有吧。

网友:
我用X浏览器

网友:
华硕官改+koolproxy,去广告挺好的,不过每次都要手动更新库

网友:
via,不过想找一个能后台播放视频的。俄罗斯那个YANTEX只可以锁屏播放,但不能同时打开其他app

网友:
小米的浏览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