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Esp32做了一个高保真音乐播放器,I2S直通解码器输出(Flac wav mp3)

楼主(2020-01-30):
具体说明请看4楼!
现在帖子里面不能嵌视频了,可以点下面的A站连接

A站视频连接

这个春节假期,抗击肺炎疫情,只能宅在家里,哪里都去不了。
闲着没事,搞了一个小玩意儿。
照片一点点上,大家来猜猜这次做的是个啥玩意儿吧

先上基板的照片。
有一个micro usb口,红帽子的是电源开关,两个按键,3个模块基座。
弯脚排针是方便烧写程序用的,与功能无关。

楼主:
处理器模块ESP32-S安信可官方淘宝店买的,模块的做工真的是不错的。
就是扩展板有点坑,贴片焊盘居然都是挂了锡的,手工焊接反而困难。
说实话白色板配上红色的2个按键...

把它插上去

240MHz的处理器主频,支持WiFi,蓝牙,自带4M  SPIFFS(SPI Flash File System)

楼主:
SD卡模块 使用4线SD_MMC驱动模式,提高数据传输速度。SPI方式读取速度太低,无法满足应用的需要。

加上SD卡模块以后就是这样的。
现在知道为什么在接线口上要粘一根电线胶皮了吧,
正好可以支撑住SD模块,否则左侧会下坠。

楼主:
最后一个模块就是它PCM5102A,负责音频解码
I2S接口,输入数字信号,输出高保真音频信号这块是长江智动的,做工还是很好的,就是价格贵了点。

装上基板以后,所有成员都到齐了。

接上20几块钱买的数字功放板,就可以开始享受音乐了。

支持mp3,wav,flac格式的音乐文件播放。
音乐文件保存在SD卡中。
上电后自动读取SD卡中music目录下的所有以上格式的文件列表。
然后打乱顺序后自动开始播放。
为了加快文件读取速度,使用SD_MMC方式驱动SD卡,20Mbit/s的速率。
内建用于远程控制的Web服务器,可通过网页在同一网段中用浏览器控制播放。
支持AirKissConnect,安卓手机可以使用SmartConnect APP或安信可微信公众号配置WiFi连接。
代码使用VS Code+PlatformIO(Arduino)环境开发。基本都是用的现成的库,自己没写多少代码。
用ESP8266也可以,只是8266性能较弱,只能支持mp3和wav。flac就不要想了。且不能支持sd_mmc
WebServer内建在板载SPIFFS中,html,js,css都不用放在sd卡中,事先烧录到esp32的spiffs中就可以了。
控制页面如下:

网友A:
红色键是编程,瞎猜下。

网友:
rano?

字数你妹

网友:
广告位招商。。。

网友:
这个不好猜,就好比放几块砖头叫猜修什么建筑物一个道理。没有指向性。只能猜左上角是单片机的座位,右上角可能是屏的座位。

网友:
弯脚排针是方便烧写程序用的
这个算不算暴露了

网友B:
感觉就是个时钟而已…003或030系列的片子…四线的时钟模块…这两天也在玩这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键是编程,瞎猜下。

红色键是电源开关,已经说过了。
编程键要用到ESP32-s扩展板上的两个红色按钮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处理器模块ESP32-S

是比较强大

网友:
期待 结果揭晓 的时候

网友:
难道是要做可以接电视的游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个时钟而已…003或030系列的片子…四线的时钟模块…这两天也在玩这玩意儿… ...

肯定不是时钟

这个板子上,一个模块是8个脚的,一个模块是11个脚的。
最右边的3个插口和USB口附近上面粘了一根白色电源胶皮的,大家可以无视,完全是为了固定模块用的。

网友C:
看样子一般都是做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一般都是做个表

用到高速SD卡,绝对不会是钟表之类的东西,继续猜。
什么东西需要用到高速SD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到高速SD卡,绝对不会是钟表之类的东西,继续猜。
什么东西需要用到高速SD卡。
...

做视频监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到高速SD卡,绝对不会是钟表之类的东西,继续猜。
什么东西需要用到高速SD卡。
...

那看来是跟视频有关了,可能是视觉识别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看来是跟视频有关了,可能是视觉识别类的...

没有摄像头怎么做视频
我做的是音乐播放器。

已更新到4楼,视频连接看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