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假期整理屯的各种零件,模块。

楼主(2020-01-30):
我想,大家都不是专业搞电子设计或者维修的。只是爱好,然后数年,甚至十年不断的买进各种零件,组件,模块,五金,材料等。
用EXCEL表格统计,有些太夸张了,没有那么多数量和种类啊。假期整理了下。

一个最有效,最轻松的方法,就是写个纸条和元件分类包放到一起。比如精密可调电阻,我就统计了下,有的阻值只剩一个,有的有8只。有的阻值完全可以替代。记录下,写个纸条放到一起。
纸条每项后面留点地方,以后过半年再补充记录下。
电子元件最大的特点是分类多,型号多,不能勉强替代。
比如还有 不少的功率晶体管NPN.PNP的放了好久,完全可以用了。太久了,都忘了什么型号了。
下次还是要买个电容包。

网友:
扔了继续买就知道型号了

网友:
我也用这方法,哈哈

网友:
今年买的零件太多了,加上家里的那些,找个零件都费劲

网友:
其实修好修不好都无所谓 乐趣在过程  找元器件的过程也很过瘾了

网友A:
我估计得用进销存软件了,一颗赛楼玩不转。用沃德又得重新画格子。

网友B:
贴标签,分类存放。
但还是不行啊,买的太多了,用的时候找不到,再买;记不得买没买过,不想去翻箱倒柜,再买;卖家搞促销,便宜又包邮,还得买。买买买,买的越多,生活越充实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值得学习

楼主:
零件,占的地方不大,但种类多,难找。所以用分类,型号,数量,很容易找了。
那些拆机一筒子混合电阻,混合电容的就不适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得用进销存软件了,一颗赛楼玩不转。用沃德又得重新画格子。 ...

还得雇个秘书干这个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标签,分类存放。
但还是不行啊,买的太多了,用的时候找不到,再买;记不得买没买过,不想去翻箱倒柜, ...

说得没错,太充实了,好几箱了,要用的时候找不到;用不着的时候各种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得用进销存软件了,一颗赛楼玩不转。用沃德又得重新画格子。 ...

有事秘书干 没事

网友:
有事秘书干,没事干秘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得雇个秘书干这个活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很少买零件,都是捡垃圾捡的各种板子,用到就拆零件。

网友:
我的卧室拒绝任何人进入,包括家里人,所以我单身。里头到处都可以找到零件,整理几次都没啥大变化

网友:
这个件有!!在哪呢???找不着??不行再买几个!!肯定有在哪呢??

楼主(2020-05-31):
最近又把各种线材分类了下,特别舒服。
1.一些5CM. 10CM左右的小线头,都整理出来,专门一个小袋子,很好,临时接线的时候,很容易找到合适的。

2.各种硅胶线,红黑线整理下。分好类。

3.各种鳄鱼夹的连线,整理下。

4.电源头线。

5.。。。。。

楼主:
各种拆机零件也分个类,但数量不多。

网友:
我就搞了好多零件,有拆机的也有淘宝买的,要是真分门别类,起码数百种了,我都是用密封袋装的,分各种类别,电容一袋,电阻一袋的,要的时候再找,装满了好几个抽屉,其它各种拆机零件杂七杂八的放满了半间房,都舍不得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