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制作一个可控硅调光调速插座

楼主(2020-01-30):
春节这几天所有公共场所都关闭了,在家闪着,做了个可控硅调光调速插座,先上个电路图

洞洞板焊接背面

外壳用一个防水盒,电位器安装在上盖

用灯泡测试
比较较暗的状态

比较亮的状态

完成收起来,这个打算用来做手电钻调速

网友:
不错不错  这下又有的玩了。

网友:
做完了就吃灰
我的做了还没用过一次
原先准备给角磨机调速的

网友:
虽然说买成品不贵,但是自己做还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网友:
没元件也没电路图,买了一个5块左右2kw:sweat:

网友A:
一个标准的 可控硅 + 5孔插板 2个组合在一起即可。

网友B:
数码论坛的闲不住,有空时不动动烙铁什么的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对吧?

网友C:
有个60W的成品坏了,得了个40A的可以直接换上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60W的成品坏了,得了个40A的可以直接换上去吗?

40a220v模块的话就是8千多瓦了,体积应该比60w的模块大多了,只要放得下肯定能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论坛的闲不住,有空时不动动烙铁什么的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对吧?

对。几天没动手就受不了了,还有很多烂尾和来不及开始就结束了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标准的 可控硅 + 5孔插板 2个组合在一起即可。

说得没错,以前做过,体积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没错,以前做过,体积有点大

你这个做在一个面板上,功率不能很大。

网友D:
我用的成品板子     电动车充电器外壳 加  五孔插座   还有电压表       现在用在小太阳上可以调功率    玩电脑 暖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成品板子     电动车充电器外壳 加  五孔插座   还有电压表       现在用在小太阳上可以调功率    玩 ...

有显示更直观

网友:
电压调比较低的时候,灯泡闪烁么?我做过一个,串个磁环绕几圈而成的电感,电压调很低,灯泡也不闪烁。

网友(2022-02-05):
最后一张照片,进线处怎么有两根线,长的 是电源线,那个短的看不出来是什么。

网友:
最后一张照片,进线处怎么有两根线?长的是电源线,那个短的是什么,看不出来。

网友(2023-10-15):
请教各位大佬,可控硅调光86面板开关,调节行程终端特别吵,全开无声,噪音来自哪里?怎么去除噪音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