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MOC3020使用问题?

楼主(2020-01-30):
光耦MOC3020使用问题?  不知道这个光耦可以不可以直接带正泰的NCH8系列的家用接触器? 大家知道不知道可以直接驱动么?

网友A:
查资料,看光耦的最大输出(吸入)电流是否与接触器吸合电流相符。不过,我认为接触器的驱动电流太大了,要加一级三极管放大。

网友:
不能要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资料,看光耦的最大输出(吸入)电流是否与接触器吸合电流相符。不过,我认为接触器的驱动电流太大了,要 ...

moc 3020 我看输出端最大1A的电流 ,  小型家用接触器工作电流不知道够不够?就是驱动这种接触器。

楼主:
哦哦   我看这个型号光耦输出端可以到1A  也不行么?

网友B:
学习了,还有这种燕尾槽安装的接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还有这种燕尾槽安装的接触器

这个应该是C45卡轨的吧,接触器这个安装方式的多呀

网友:
说明书里的1A是瞬时电流,持续的电流是60mA。接触器是需要连续电流的。

网友(2021-10-19):
深圳市宏芯光电子供应LITEON光宝 LED灯珠发光二极管 光电耦合器 传感器 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