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L494开关电源无输出,求助!

楼主(2020-01-31):
坛友们新年好!天天宅在家里太闷了,看到家里有个电源坏了就拆开看看!494电源无36V输出,拆开后看到保险管,热敏电阻、压敏电阻,还有一对功率管2sc2625坏了,全部更换后还是没电压输出!我是小白,望各位坛友帮助一下!原理图是网上找的,实在是不会看变压器是怎么来怎么去的,又多引脚!494的供电是从变压器那里出来的吗?

网友:
494的供电电压是由变压器的6、7脚全波整流滤波后提供的。

网友:
一般这个情况,是功率开关管的基极连接的电阻开路了不能正常启动造成的。功率开关管导通损坏后,310V电压直接流过这几个电阻,电流很大,把电阻烧开路了。如果排除这几个电阻后还不行,再检查两个推动三极管和494芯片。如果不好检测494,直接换一块。

网友:
测试一下4个150k启动电阻,还有2R2基极电阻。现在两个管一个饱和一个截止,肯定开机瞬间电路没起振。如果这些都正常,用一个15---20V电源直接加在494的12脚,看看13,14脚有没有5V电压,没有就是它坏了。

网友:
电路图中的R6、R7、R10、R11以及C10、C11等阻容元件检查一下先。

网友:
这样的话TL494也挂了

网友:
2图494上方的 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 曾经有烧过,检查下吧

网友:
3楼 4楼都说完了。我坐等结果就好

网友:
按照四楼说的做试试

网友(2020-07-27):
最后一张图说494的12脚没有供电电压,494没有供电电压整个电源就不可能有电压输出。VD9、VD10、C9检查过没有?

网友:
达人全面支招,要多来学习!~

网友:
估计基极两个2.2欧姆电阻挂了,494在低压侧不容易坏,还有这个电源没有494也可以工作的,只是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