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调校胜利DM-6016表

楼主(2020-01-31):
这肺炎闹腾的,哪都不能去。在家除了吃就是睡。这可便宜俺了,光明正大的玩。。初三,无意中拿出了这块老胜利DM6016表,想凑数。。可测电阻一看,驴唇不对马嘴,数差太大了。而且这表的反应简直抓狂,一个三位半的表比四位半的还慢。。得,有玩的啦。。开拆,首先奔7106的rc震荡脚,先换电容看看,结果镊子一夹,小瓷片电容立马粉身碎骨。。电阻也不对,跟手册上的不一样,实测66k。索性从一个实体表上拆了一对rc原件,贴片0603的。放这个机器上正好。。太美了!!!然后侧7106的基准电压,调到100mv。。又看了分压电阻,没问题。。开机测试,靠,和俺的fluke87差太远啊,电阻,交直流电压都不对。这对于俺这个强迫症来说不能接受啊。。索性翻箱倒柜拆了几个电阻,通过87和289测量,做了一个简易“标准”电阻板,方便电阻的校准测量。电压档校准用手边的两个电池代替吧。业余条件,只能如此啊。这里说一下,标定和校准有很大的不一样,标定需要可溯源的标准源,这个对于业余玩玩来说,几乎不可能。。剩下就是校准,及用一个自己能接受的标准源,去衡量被测值的误差,最终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

有了简易“标准源”,继续盘这个表,这个表分压电阻都在误差范围内(±5%),那只能调整7106的基准电压,调整到98.6mv左右,整个表数值巴适咯,反应速度也可以了。。。结束!!!顺道拍了几个图,看看以前这老表做工,不得不说,国产的还是有好东西啊。。。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头痛医脚的节奏啊,但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头痛医脚的节奏啊,但有效果。。。。

哈哈,白猫黑猫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新年快乐哈。。。

网友B:
rtj不太适合做基准了。测电压整体不准调整起来比较容易,电阻不准楼主是要动分压网络?

网友:
看这些按键头疼。确定接触良好?

网友:
再调也是3位半啊

网友:
折腾得不错,点个赞

网友:
以前胜利表还算上档次的,相当于国产福禄克吧;后来堕落了档次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j不太适合做基准了。测电压整体不准调整起来比较容易,电阻不准楼主是要动分压网络? ...

刚开始发现不准的时候,确实想着是不是时间久了,电阻阻值变了,就查了一遍分压电阻。。发现整体还行。我就纳闷了,然后测电压,发现都是偏低,再算了一下误差,发现基本都在2%。。那就省事咯,直接调了基准电压。。。积分电容也看了,没什么问题,整体线性还行。。。

网友:
外观好像是仿福禄克的某款

网友:
值得收藏,具有时代特色

网友:
琴键开关喷点猪大油看看

网友:
都有87了,直接用87当标准表来调校岂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