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各位高手,航嘉电源整流桥坏了拆了,LL25xb60,可以D25XB60代换吗?

楼主(2020-01-31):
似乎电脑的ATX电源LL25xb60前面带LL的多,但是手里只有拆下的D25xb60。可以代换吗?

另外请教下高手,一样600V25A的。为什么电脑ATX电源的开头都是LL,其他的都是D?结构不同吗?

网友A:
可以代换,整流桥参数一个是耐压,一个是电流,一样即可,交流电源直接整流不涉及整流管频率参数,普通的整流管都够。

网友B:
可以,电流电压一样就是生产厂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换,整流桥参数一个是耐压,一个是电流,一样即可,交流电源直接整流不涉及整流管频率参数,普通的整 ...

为什么电脑ATX电源里都是LL,其他的都是D那?

网友:
耐压和电流都是数字,对上了就行,

网友C:
这个没问题吧.低频整流,只要电流够了,其它参数应该不会相差太大的。就怕你装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问题吧.低频整流,只要电流够了,其它参数应该不会相差太大的。就怕你装不上? ...

这美女的腿这么这么长,可以随便拐几个弯,不用担心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美女的腿这么这么长,可以随便拐几个弯,不用担心装不上。

老温满眼都是美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电流电压一样就是生产厂家不一样

生产厂家一样,都是新电元

网友:
我是来蹭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