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8张显卡插满什么感觉?闲着无聊拆几台GPU服务器给大家欣赏下

楼主(2020-01-31):
大家可以猜猜这些服务器干啥用的不是挖矿的

全都双8pin供电

其实是八张凄惨红的2070,做工说实话有点丐。。

技嘉1070+公版1070+Tesla P4

技嘉的1070

下面是老黄的Tesla T4计算卡,16G GDDR6显存 75W功耗 无风扇靠服务器暴力风扇被动散热。
这个大家可以猜猜价格

还有些老黄的Tesla P4,这个比T4差一点

网友:
这个耗电量也是杠杠的啊,好多显卡,这个噪音也只能在服务器机房里面放了,请告知这个不是挖矿的话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除了挖礦,其他都是比較專業的場合了吧

网友:
我猜是用于电影动画公司的CG渲染服务

网友:
值很多钱钱,高渲染的

网友:
光Tesla T4一张就值小2w左右,土豪啊

网友:
壮观!很可能是可以带多个显示器的专业设备。

网友A:
是不是监控室机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监控室机房用的

做监控用的话是不是太奢侈了

网友:
卧槽。这就是一个钟头两度电的那玩意嘛

网友:
难不成是跑神经网络的?

网友:
工作站渲染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影视用的,路口镜头用的话应该有不少视频采集卡硬件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监控室机房用的

监控机房一般用NVIDIA NVS多屏卡,不用这种大块头显卡

网友:
做渲染,做科学计算,做大数据分析什么都可以用。用的好不好具体看软件。

网友:
神经网络运算还是视频渲染???!!

网友:
1条内存8张显卡的服务器我也猜不到啊老铁

网友:
动画工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