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大佬:100v的电饭锅用115v电源上行不?

楼主(2020-01-31):
电饭锅上标贴上标的是“100v/50~60Hz/710W”,手边的电源是“22v-240v/100v-120v/2000VA”,电源通电后万用表测的电压是230v/115v,请教各位这个电饭锅可以插到这个电源上用吗?
国家电网的频率是50Hz,相对60Hz电饭锅功率要超过710W?加上超过100v压百分之15的超压(电网电压有时可能更高),功率会超很多?
不会高到烧毁电饭锅吧?

网友:
+-10%,妥妥的,没毛病

网友:
带载电压就下降了

网友:
应可以用。看这么多问号,你也懂,担心的话,次级拆几圈。
锅多少钱?0.63L,两人锅?好奇U1表格说啥?

网友:
肯定没问题

网友:
0.63L这么小的人吗

网友:
如果不带电路控制板,纯靠磁钢失磁断电的那种机械版电饭锅,用220v也没事吧

网友:
可以的,俺一直在用

网友:
+-10%伏一般没事!

网友:
对于电饭煲这种基本属于纯电阻电路的负载,频率不影响功率

网友:
不用担心,这115V电压正合适。

网友:
你们家的火电平常也不是那么精准吧?220有时候飚到235-240也很正常啊。开关电源没问题的话,电热盘高点低点没啥明显区别

网友:
为什么要用这种的电饭煲,变压器比电饭煲还贵吧。

网友:
说一下感受吧!我的是象印的IH电饭锅,变压器输出115V不可用,电饭锅报警保护不工作,后来采取抽头的办法找出104V电压点输出工作至今,正常!记得好像是2003年买的!

网友:
为这个电饭锅专配一个大功率变压器,有点无语

网友:
13楼说的对,这是电磁炉式的,输入电压过高可能会超压保护,也可能没问题

网友:
IH的没问题,肯定有余量的。

网友:
用220v效率提高4倍

网友:
电压都有十一浮动值的,正常大胆用

网友:
降压变压器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