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关于银灿IS903掉盘的问题,来自2020年的老生常谈

楼主(2020-01-31):
最近由于需要,想买一块256g的U盘,一开始想直接入一块903的成品,因为网上数量多,价格相对低廉。
但是转了很久发现,903的掉盘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根治。问了些网上的一些人,他们普遍认为是903的同步问题没有解决好造成的。
第一种情况就是903发热太高,但速度又太快,当然速度快在常温下当然好,不过在高温下,电子元件为了自保,都会降压/限流/限速,如果一段数据写完后降速还好,如果写一半降速,如果同步做的不好,短时间内就不知道该写什么,就和普通U盘写数据过程中被拔掉非常类似,所以就掉固件了,就和快速行驶的汽车,突然刹闸,如果系着安全带还好,否则就直接撞玻璃了一样。解决方法就只有降速或者散热了,网上那种自带小风扇的迷你ssd盒子就很好,不过估计没人把它给903用,因为不值。
第二种,不光是903了,所有银灿系主控,都这个毛病,就兼容性造成的掉盘

比如我这个916的,因为我的电脑是老主板了,只要开了同步,也就是ddr,要么读一会出错,要么写一会儿出错,不过不掉固件就是了,解决办法,要么不开ddr,量产要么选那个兼容模式,不过开着ddr同时选兼容模式,有时候碰到大量读写的时候也会出错。
综上所述,903确保不掉盘,不太可能,但是如果量产的时候,不选缓存固件,不开ddr,加强散热,掉盘的可能性就无限接近0,但是只要不是0,就多少让人不放心,是吧?
都2020年了,还谈着这个老问题,关键是被病毒困在家里实在无聊,欢迎大家喷

网友:
原来如此,以前一个老U盘出了好几次问题,关键时刻掉链子,再也不敢存重要文件了!

网友:
很多3.0接口903都会有一定的问题,但世面上好像也没什么平民主控可以顺序读写差不多赶上46xt的速度了,性价比实在是高,好像说换电感能降低一定的掉盘几率吧,我没试过。

网友A:
慢盘用3267,快盘用46xt,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盘用3267,快盘用46xt,很稳

最近入了几个3260的,没有3267快,不过对应的写保护板子多

网友B:
虽然有,但没这么严重吧,916我没发现掉盘过,903用116的固件还好,还有以前无奈提出过解决方案,就是打开2个option,官方也有解决方案,就是用1.25及以上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有,但没这么严重吧,916我没发现掉盘过,903用116的固件还好,还有以前无奈提出过解决方案,就是打开2 ...

那两个option其实就第一个有用,就是兼容模式,但不是一定能阻止掉盘,新固件也做不到一定阻止掉盘

网友:
我一直用的128G的u盘,就是903的,自己diy的,从来没掉过盘

网友C:
颗粒是128G的cmfp,买了几种903板子,黑色的两种903板子一上我那台z370就是掉盘,不管常温高温还是低温,除非用hub加外置供电把电压拉到5.5v才能正常。另外surfacepro2上面插上去直接不认盘,根本用不了,最后换最普通绿色板子就都兼容,很奇怪。但是绿色板子在温度很低时候上电非常慢。

网友:
无奈家的903配的三星闪存,用了两年多吧!年前掉固件了查电脑就卡死

网友:
银灿已无新品,903是7-8年前的产品了吧。假如慧荣收购银灿,隔壁老王会带来什么样的产品呢?

网友:
是颗粒不兼容的问题吧,,,我的903没有一次掉盘,有可能是dc降压的电容容量太小导致的掉盘,我双贴0ddl开卡的时候老是掉盘,结果我突发奇想的加了电容之后就不再掉盘了,从20uf加到了50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颗粒是128G的cmfp,买了几种903板子,黑色的两种903板子一上我那台z370就是掉盘,不管常温高温还是低温,除 ...

黑色板子好像对2d颗粒做了尽可能的支持,其他的颗粒差点也正常

网友:
我iphone6的128g硬盘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是128G的cmfp,买了几种903板子,黑色的两种903板子一上我那台z370就是掉盘,不管常温高温还是低温,除 ...

每种板子设计理念都有差别,有的加强供电,有的加大对芯片的支持,对于903来说,只能想windows一样,不断打补丁

网友:
我用过几个903的盘几年时间了,仅在跑圈测试时候掉盘(跑圈是极端情况,完全忽视),冷却后自动恢复并不需要重新拔插(核心早超过120摄氏度了,不启动保护才是不正常),正常使用复制单个三四十g文件全盘复制完120g完全没事,从没掉过。

网友D:
很少用银灿的U盘,兼容性还是慧荣和群联好

网友:
电感的问题,早就公布了,换个绕线电感就解决了。

网友:
电感问题,换绕线电感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少用银灿的U盘,兼容性还是慧荣和群联好

群联的4K不比银灿好到哪里去,就量产工具和免量产工具而言,银灿、慧荣做的很好,群联就算了,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