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最近看到一位坛友的博世12伏马刀锯拆机觉得和国产的都大同小异

楼主(2020-01-31):
来大家请看看对比下同是12伏马刀锯。龙韵马刀锯和博世马刀锯内部结构貌似都差不多,但价钱差了天和地

博世12伏马刀锯拆机图片作者出自:jiajiaphoto   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84368

以下是龙韵的

楼主:
不过博世的做工比龙韵的精细好多

网友:
橘黄色的那个焊点非常原生态。
这东西越是小牌子或者寨货与名牌货相似度越高吧?正规大品牌也不敢简单模仿啊!

网友A:
两种都比筋膜枪的结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都比筋膜枪的结构好多了。

筋膜枪到底是啥东西?人人都说比它好,我去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都比筋膜枪的结构好多了。

昨晚那个我发布的无线充气泵你也是这样说的。难怪觉得这话眼熟

网友:
这个还是根据个人使用率来决定购买吧,难得用一回的就买个便宜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那个我发布的无线充气泵你也是这样说的。难怪觉得这话眼熟

有拆机贴的。百度 筋膜枪 拆 数码之家

里面塑料的,差得很,却贵得很。还好我免费撸一个充电的

网友:
这个从结构上看运动部分没有平衡重,使用时的震动肯定很大,不好用,尽量不要买这种结构的。

网友B:
这种平衡不好的马刀锯,使用时间稍长,比如超过10分钟,往往会把手磨出泡来。要用平衡好的马刀锯,比如里奇的马刀锯,大伞齿轮上有一个硕大的扇形平衡块,使用时震动很小,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平衡不好的马刀锯,使用时间稍长,比如超过10分钟,往往会把手磨出泡来。要用平衡好的马刀锯,比如里奇 ...

我是难得用一回,所以买个便宜的,本帖是发现98块钱龙韵马刀锯内部居然会博世的大同小异,而且价钱还差了好几倍。

网友C:
不管什么牌子,马刀锯的结构都是差不多,原理一样。就看是什么用料了。就像29包邮的电钻跟几百上千的电钻,结构都是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拆机贴的。百度 筋膜枪 拆 数码之家

里面塑料的,差得很,却贵得很。还好我免费撸一个充电的 ...

分享一下免费撸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下免费撸的方法

无意中免费的。

原先页面描述是无刷电机。收到后显然不是,然后就要退款退货。然后卖家就说好评退款算了。

就这样,没有存心免费撸。

网友(2020-03-27):
引用 网友C:
不管什么牌子,马刀锯的结构都是差不多,原理一样。就看是什么用料了。就像29包邮的电钻跟几百上千的电钻, ...

现在技术成熟的,比的就是用料了

网友E:
就跟车一样,不管合资国产的,新车的时候都不错,越到后期越能看出差别来。。

网友:
只有制造工艺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跟车一样,不管合资国产的,新车的时候都不错,越到后期越能看出差别来。。 ...

大不了把机芯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