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ANYO暴力风扇拆解

楼主(2020-01-31):
这个风扇买了有几年了,当时买了20个,结果只用了几个。剩下的全部在吃灰。

风扇外观 ,两个串在一起的,

铭牌

这个风扇很小,尺寸40*40

这个是不小心给摔坏了,就是这次拆的主角。另一半风扇构造应该和这个差不多。

无刷电机和风扇

取下背后的卡簧

定子

取下轴承,轴承很小直径大约8毫米

定子正面

背面

轴承

风扇全家福

电流0.4A左右

转速在1W4左右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好精致的风扇,转速这么高,服务器上配套的吧?

网友A:
有个大尺寸的暴力风扇也是摔坏了框架,貌似一般的胶还粘不住,难道只能扔了?
等牙膏

网友:
我也买了二十个,八块一个我的电流2安

网友B:
好东西,赔礼嫔产的

网友C:
噪音堪比喷气发动机

网友:
暴力风扇,噪音大
等牙膏ing

网友:
我还有几个12CM的SANYO和台达的,感觉都可以做飞机引擎了,前阵子坏了几个,有空了修一下也发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赔礼嫔产的

你的错别字都是故意打错的么?

网友:
电源电流表是不是不准;不应该0.6A么

网友:
天啊。。。。20只!难道要搞气候武器?制造台风?

网友:
Dell服务器上的散热器,

网友:
这是服务器用的两级风扇,两个电机功率不一样大,这里面的轴承是非常好的,我原来有8个,现还有2个

网友D:
这种都是特别耐用的,长年累月使用不带出问题的那种,十分抗造

网友:
服务器要的是稳定,良好的散热,噪音大不是问题
不过大部分服务器在开机的那段时间风扇全速运行,到启动完成后大部分时间也就不暴力了

网友:
这接法算串联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大尺寸的暴力风扇也是摔坏了框架,貌似一般的胶还粘不住,难道只能扔了?
等牙膏 ...

可以烙铁补,本体材料热熔堆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噪音堪比喷气发动机

可以听下无线吸尘器的10万转电机的吼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都是特别耐用的,长年累月使用不带出问题的那种,十分抗造

也就哪样,比普通好点,所以才做成那种好更换式的!轴承不良后,噪音会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