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700w微波炉变压器可以点焊0.15纯镍吗

楼主(2020-01-31):
初级铝线,次级50方线可以轻松焊接0.15纯镍吗

网友A:
50平方,你能绕得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平方,你能绕得下吗?

这个没有试过

网友:
试验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不能,我尝试过用700e纯铜,45平方4圈,0.15的镀镍要焊牢,焊点都会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我尝试过用700e纯铜,45平方4圈,0.15的镀镍要焊牢,焊点都会发黑。

变压器问题吗?换900W?

网友C:
800瓦的初级铝线,次级4圈40平方毫米左右吧,记不清了,0.15的镀镍焊点发黑,不是很牢固,0.12就很好,纯镍的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瓦的初级铝线,次级4圈40平方毫米左右吧,记不清了,0.15的镀镍焊点发黑,不是很牢固,0.12就很好,纯镍 ...

看来要换储能电焊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压器问题吗?换900W?

900W,好像是纯铜的变压器了,网上卖的比较贵了。另外我记得论坛大神的帖子里提到焊0.15也是焊的很轻松的。有些大神也曾出现不是好焊的情况,到最后查出来是转接头太多,比如快速接头去掉就好很多了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0W,好像是纯铜的变压器了,网上卖的比较贵了。另外我记得论坛大神的帖子里提到焊0.15也是焊的很轻松的 ...

想换储能的了,轻松搞定0.2纯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我尝试过用700e纯铜,45平方4圈,0.15的镀镍要焊牢,焊点都会发黑。

电流小,时间长就会发黑

网友B:
用超级电容做点焊机才是王道,假期宅在家里做了一台,和变压器的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网友E:
电容的最好用电解电容 需要的容量2f足够 电容的好处是连接点少 可以做到接触良好 变压器的我做过一个 完全失败告终  不睡哦了  都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的最好用电解电容 需要的容量2f足够 电容的好处是连接点少 可以做到接触良好 变压器的我做过一个 完全 ...

准备买四个3000F电容2.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超级电容做点焊机才是王道,假期宅在家里做了一台,和变压器的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

上图打发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容的最好用电解电容 需要的容量2f足够 电容的好处是连接点少 可以做到接触良好 变压器的我做过一个 完全 ...

2F够了?有图么?
变压器的咋不行?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2F够了?有图么?
变压器的咋不行?有图

电容的2f和超级电容的2f 放电电流不一样的
变压器的  变压器的电流是交流 电容的电流是直流

网友F:
可能是各有优劣。电容成本高,听说mos坏某1,2个就要全部脱焊检测。交直流有区别么?不懂。都是0.01S以下焊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各有优劣。电容成本高,听说mos坏某1,2个就要全部脱焊检测。交直流有区别么?不懂。都是0.01S以下焊 ...

电流法让坏的烧掉就行,只要电流够大,哈哈,关闭后通大电流,短路的就发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流法让坏的烧掉就行,只要电流够大,哈哈,关闭后通大电流,短路的就发热了 ...

通电发热的就是话的啦~

得用热成像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