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问从车载电瓶接线到车内是用硅胶线还是焊把线,电流60A以内。

楼主(2020-01-31):
从电瓶直接拉线到车内。如用硅胶线穿波纹管不?

网友:
能穿管肯定好些不,汽车经常震动,线材摩擦车架部分要破皮的。另外这么大的电流肯定要压铜鼻子了。

网友:
你用橡胶线吧,硅胶线,与硫酸会反应,如电极爬个酸什么,线皮就烂了!或四氟线,加套管是要的,怕磨破,毕竟车体负极。如果车内装副电池,两头都装个比发电机电流大的空开。

网友:
哪有那么多要求,我的车外就套层热缩管,车内布绒胶布,扎紧就没事了

网友A:
又想装法拉电容吧。还是铁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想装法拉电容吧。还是铁锂?

我想装铁锂电池组和太阳能电池板呢。已经准备好连接线和太阳能电池了。

网友:
普通阻燃线就可以了,接头要压接,外面要缠那种纤维胶布。。。就按原车电路的搞法搞就是了...另外走线要走好...确保抖动的时候没有和车体摩擦...不然套啥都是徒劳的...

网友:
不能用硅胶线

网友(2020-06-30):
兄弟,你的爱默生24/48--1200w电源改装成12输入能不能分享一下改装经验,谢谢

网友:
我以前是在车里接大电流取电口 用的单根铁氟龙耐热线外面套管 接正极   负极直接在驾驶室里找地方搭铁  用的EC5的接口  平时取电用  车子没电了 直接挂备用电瓶连车

网友:
硅胶线虽然耐高温,但是皮不结实。汽车是日规线,线外皮薄但是很结实。买国标线加绒布胶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