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大神台电x98air3刷机失败黑屏不开机能充电通电无反应

楼主(2020-01-31):
春节闲的无聊 把以前正常使用的旧平板刷机 安卓成功 刷win8.1失败  开机进pe蓝屏 出现acpi 错误 强行关机后再也不能开机了  长按电源键无任何通电反应 正常的时候插usb鼠标能亮  现在按电源键 鼠标也都不亮  用充电器充电正常 能看到充电电流  电池正常  拆机看不懂哪里坏了 求大神给出主意 看看怎么修好

网友A:
Z3737的?按救砖流程来呗,这种机器好搞的,估计是BIOS被刷掉了,实在不行拆下来用编程器写一下就行,我上次那台Z8300的就这么搞好的

网友B:
bios掉了,重写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Z3737的?按救砖流程来呗,这种机器好搞的,估计是BIOS被刷掉了,实在不行拆下来用编程器写一下就行,我上 ...

谢谢。。。。。。。

网友C:
请问楼主刷好了吗?
我朋友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症状跟你类似,他台电X80h刷windows10蓝屏之后再也无法开机,充电5V 0.36A
并且看过楼主的帖子回复,也找bios刷过(可能刷的不对,谁能给发一个),依然无法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掉了,重写bios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刷好了吗?
我朋友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症状跟你类似,他台电X80h刷windows10蓝屏之后再也无法开机 ...

我还没弄好 没法弄bios  百度上说还有可能是电源管理ic坏了  我没工具没法弄啊

网友D:
系统启动出错,就是固件挂了。
Bios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启动出错,就是固件挂了。
Bios检查一下吧

问题是进不去bios啊  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E:
我是上面360安仔的朋友,我的x80h也是这样,之前刷Ubuntu没问题,刷windows10开机就出事了,突然蓝屏卡死不能动,长按电源键关机后就没法开机了,网上找了个别人备份的bios用编程器刷入后,跟原来一样充电一直是0.36A,怎么按都没法开机,充了一晚上电也一样,非常心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Z3737的?按救砖流程来呗,这种机器好搞的,估计是BIOS被刷掉了,实在不行拆下来用编程器写一下就行,我上 ...

欢迎指导一下intel atom 类的刷机
机器是华硕的zenfone一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上面360安仔的朋友,我的x80h也是这样,之前刷Ubuntu没问题,刷windows10开机就出事了,突然蓝屏卡死不 ...

Win系统就是流畅之外没有什么意思了。总给人感觉就是测试版,不是这里不行就是那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欢迎指导一下intel atom 类的刷机
机器是华硕的zenfone一代

zenfone?手机?那个我只有2代的资料,因为以前有这个手机,1代的没玩过

网友(2020-03-12):
引用 网友E:
我是上面360安仔的朋友,我的x80h也是这样,之前刷Ubuntu没问题,刷windows10开机就出事了,突然蓝屏卡死不 ...

方便把你找到的那个BIOS文件共享下吗?
我有一台X80HD的,自己手痒想加个马克USB上去实现边OTG边充电,结果飞线时可能因为静电或是其它的缘故,导致现在按开机键无反应,充电有台电标一闪而过,然后再闪一个电池动画,重归无反应的状态,感觉上应该也是BIOS出问题,可是这个X80HD G2N5的BIOS网上找不来,既然折腾了,就死成当个活马医,用类似的刷一把试试。
可能的话,站内给个下载地址,或者直接把文件发1325133#163.COM
(#换@,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