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电脑出故障了不知如何检查

楼主(2020-01-31):
年前刚换了SSD装了系统,去济南出差很正常,回来一直没用,昨天打开发现不能用了。蓝屏,无论是正常启动还是安全模式都不行。

所发图不是按顺序的。
进入设置,硬盘能找到。
扣下硬盘放在台式机上作为第二硬盘,正常。
硬盘装回本机,pe进入,发现一切正常。
设置中发现日期改成2011年1月1日。
难道是系统坏?重装却提示无硬盘(pe下怎么有?奇怪)
把儿子叫回来帮忙,他也不是专业的,但比我强一些。他也没发现问题。
他说先换一下CMOS电池看看,才发现不知道在哪儿?

1、先请大家看看CMOS电池应该在哪儿?

2、打开机子发现这儿没按上,按进去实验、拔下来试验,似乎结果一样,这儿是接什么的?为什么不影响?

说明:笔记本自带键盘正常,自带触摸鼠标不运行,一直使用外置鼠标?
3、可能的故障在哪儿?怎样处理?

楼主:
本子买了多年了,在家的时候不用,只出差用,所以不用太好的,也没打算换,现在是cpu I5  2520,2条2G内存共4G。硬盘式512G的SSD。
以前机子自己的键盘坏了,我淘宝买了一个更换了。现在想从键盘面打开,不会了。(这点请大家理解,这就是年龄问题,前边会的现在确实不会了)

网友:
7b应该是sata工作模式的问题,改成ahci试试

网友A:
先试试内存,一条一条用,单独开机试试
以前我的一个同事电脑就是在PE下时间不对,进系统就对了。

网友:
看楼主的水平还是找个专业修电脑的看下吧,应该是设置问题,不过楼主还是别乱动了,万一扩大故障不值当

网友B:
0X0000007B,把硬盘模式改成ACHI,如果还不行就直接重新装系统。

网友:
BIOS里将启动引导模式改成UEFI,硬盘模式可改为AHCI(可改可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0X0000007B,把硬盘模式改成ACHI,如果还不行就直接重新装系统。

原来就是ACHI,现在变成这个,时间变成2011年1月1日,看来是电池坏了。电池坏了的话改回来也没用,怎么找cmos电池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内存,一条一条用,单独开机试试
以前我的一个同事电脑就是在PE下时间不对,进系统就对了。 ...

内存有问题不是开不了机吗?我刚刚擦过。单条放上也是这样啊

网友C:
换电池要大拆,然后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要大拆,然后重装

以前笔记本换过很多,打开后盖就看到了,这个打开后盖看不到,研究半天,其他位置也不像有的样子

网友:
拆了才看的见啊

网友C:
这是2代的,电池在键盘下面

楼主:
我以前换过键盘,现在不会拆了,知道怎么拆键盘吗?印象中后边拆了一个螺丝,忘了那个。

网友D:
拔线的那个应该是触控板。电池应该在正面键盘下面,估计是那种电池上焊接插头的电池,换电池要么自己焊接要么网购。还有说改UEFI的,我看这是Win7系统吧,BIOS设置成当初安装时的状态应该就可以进系统了。是不常用吗?否则BIOS电池不会没电的。我现在用的这个DELLXPS,固态硬盘装Win7还不是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拔线的那个应该是触控板。电池应该在正面键盘下面,估计是那种电池上焊接插头的电池,换电池要么自己焊接要 ...

嗯,1月22号用过,昨天开机出问题了。电池没换过,不知是新电脑的时候从来没换过还是我买回来的时候换过(估计前者可能大),我是2015年11月买的二手的,估计没换过

网友:
要么就是掉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2代的,电池在键盘下面

好不容易把键盘也拆了,也没发现电池啊?键盘下边

触摸板下边

楼主:
仔细用手感受厚度,似乎没有地方能放下cmos电池了

网友:
你这不是大拆,主板的反面,要拆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