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慎重对待MLC闪存

楼主(2020-01-31):
坏手机字库改了个U盘

看着速度应该是MLC的吧

照片日期,从15年10月至16年9月,周期一年,不知道到现在中途开机了没有,不过到现在大约三年

JPEG照片大部分损坏,有的缩略图看着正常,但用图片和传真查看器或照片编辑器打开时也不正常

另提醒大家,迷你的读卡器尽量不要购买,里面连个滤波电容也没有,容易接触不良、不稳定,自己加一个电容也没法加,

另提醒大家,迷你的读卡器尽量不要购买,里面连个滤波电容也没有,自己加一个也没法加,容易接触不良、不稳定

楼主:
磨损均衡管理顶用吗?看都是最初的照片损坏的轻些,后来的照片损坏严重
共160张照片,9张未损坏,其余全部损坏

这颗粒是TLC吗

网友A:
说不定是你飞线没飞好呢,线要尽量短,尽量一样长,否则会有干扰的

网友B:
写才8M你确定是MLC??

魅蓝很多年前就开始用TLC了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飞线干扰问题
另外MLC确实也只是一个闪存
前天坏了一个东芝16GMLC的扩容盘,恢复了原本容量的
短接29 30脚后识别救回
为什么飞掉的?拉文件突然就掉了,跑HWTEST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是你飞线没飞好呢,线要尽量短,尽量一样长,否则会有干扰的

都是1cm长

网友:
几年了.还没退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才8M你确定是MLC??

魅蓝很多年前就开始用TLC了

诡异的问题来了,原来记得是格式化成了exfat,就上图测试的那速度,,,可后来格式化成了FAT32,看现在这速度,盘符绝对没弄错,测了两次,其中有一次是重启电脑测的,,,上午删除一个4M的音频文件后拔出,插播放器没反应,又插电脑提示格式化,这次就格式化成了FAT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