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华为悦盒因为老是死机,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20-01-31):
这个因为不能装程序,所以刷了一个固件。
但是刷了以后第1次启动就是老是死机,然后要重新启动才能继续运行。
换了好几个固件都是同样的原因。
所以大家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四个橡胶垫里面有两个里面有螺丝,隐藏的很深
然后用卡扣用刀撬开,会破坏外壳
我打换把三个电容都换成固态三洋,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不会死机了呢

网友:
要不换闪存,也有可能是电源插头松动,启动时掉电也会这样在复杂就不清楚了

楼主:
已经换了三洋固态,还是第1次启动死机再启动就正常了

网友:
电容热死了? 正在用华为盒子 6108v9 cpu发热大户散热片太小空间也小。两年过了继续使用中

网友:
如果是刷机后的故障,那就是固件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