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7块钱买的XiaoYa石英手表,拼多多上面的

楼主(2020-01-31):
因为自己的瑞士手表用了10年了,突然某一天坏掉了。可能是被我折腾坏的,也可能是因为进了水汽
所以拼多多上面买了这个玩玩。用了近半年不到的时间,走的时间越来越不准,有时候还会突然停住。
所以打算拆开来看一看,里面是sl28国产的机芯
打算换成网上那种6块钱的日本机芯。
大家看看这种结构都是很普遍的,各个牌子的石英表里面都用这种的
想起10年前在广州几百块300块左右买的手表,都是用日本机芯的。100块买的手表是塑料手表是用国产机芯的
现在的手表真便宜呀
这个手表的那个秒针被我搞的孔洞扩大了一下,要重新表针

网友A:
一次性的,齿轮塑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的,齿轮塑料的

好久不见你啦··还好吗?

网友B:
买30左右的就能用1年多了,买50左右的基本上撑得住你换一次电池。
这事不能怪国产机芯,精工的机芯厂10来年前就在苏州了,
你要怪,只能怪价格。

网友C:
买过19.9的用了两年,玻璃干碎了,买了个29.9的用了一年,表针自由旋转,废了,直接买了个100多的卡西欧,便宜的都是锌合金外壳,用不了多久就腐蚀掉渣,机芯是塑料的,随时会挂掉.

网友(2025-02-06):
引用 网友B:
买30左右的就能用1年多了,买50左右的基本上撑得住你换一次电池。
这事不能怪国产机芯,精工的机芯厂10来年 ...

10几块的能用多久?像国产的塑料机芯普遍寿命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过19.9的用了两年,玻璃干碎了,买了个29.9的用了一年,表针自由旋转,废了,直接买了个100多的卡西欧,便宜的 ...

卡西欧也用塑料机芯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卡西欧也用塑料机芯啊

当然是价格的事了,便宜的走时不准是一回事,更要命的是换块电池能坚持两个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价格的事了,便宜的走时不准是一回事,更要命的是换块电池能坚持两个月! ...

这么耗电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耗电的吗

是的,有好多还挺好看的,大部分走时不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有好多还挺好看的,大部分走时不准。

我也买了,到手拆看一看就是塑料机芯,现在刚带了一个月左右,走时倒是挺准的。真要是耗电大只能换机芯了

网友:
直接上卡西欧的电子表
一颗电池能用几年
省心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便宜还耐用还要选卡西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到手拆看一看就是塑料机芯,现在刚带了一个月左右,走时倒是挺准的。真要是耗电大只能换机芯了 ...

低端的表,不准耗电大是特征,越好的表越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