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AD.MV56U.B48主板数据备份

楼主(2020-01-31):
LAD.MV56U.B48主板数据备份,主控IC为TSUMV56RUU-Z1

网友A:
V56的主板,实际上也就是一体化通用板。换屏之后如果颜色不正常,进总线改下屏参就行。楼主的这块板子,应该也是杂牌机子,或者组装山寨机子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V56的主板,实际上也就是一体化通用板。换屏之后如果颜色不正常,进总线改下屏参就行。楼主的这块板子,应 ...

楼主的这个通用版屏电压是12V 如何改5V或3.3V屏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的这个通用版屏电压是12V 如何改5V或3.3V屏电压?

降压模块不行么?

楼主:
行,可是外挂模块,有没有只需改一下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可是外挂模块,有没有只需改一下的方案?

如果有的屏是12V供电的就不需要改什么了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