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ESP8266物联网智能家居 可连接天猫精灵

楼主(2020-01-31):
继之前制作的ESP8266对接贝壳物联,实现用天猫精灵来控制家里灯的开关ESP8266远程遥控开关,可联网天猫精灵这次准备开始小规模的把家里灯都改了。而且这次还专门画了PCB打板子(薅羊毛)整体还算满意

呐呐,画出的板子,电源,继电器,1117,8266等都集成到一起,方便接线,看着不乱

3D仿真看一下效果

板子到了,这次用的白色,还是挺好看的

准备的电源,特意找的体积小功耗比较低的

之间都是割了V槽的,一掰就开

买的ESP-01的模块,其实01和01S都无所谓

把1117降压电路焊好,图便宜,用的直插电容

再焊继电器驱动电路,我用的是GPIO0驱动,为了稳定还用了光耦隔离

ESP8266直接焊在板子上,使用WebOTA升级程序,不过最新改的还是把烧写接口留出来了

这里要注意下,因为要紧贴在板子上,所以天线下面的地方就不能铺铜,会影响信号!

焊上继电器和电源,H1和H2是预留手动按钮控制的,可不要

整体待机功耗不到1W

继电器吸合以后,也就1.5W左右,基本上满足耗电需求

因为设计出来是要在原有灯的里面加装上,所以使用这种磁柱是不错的选择,很方便

慢慢看,就知道为什么我要把板子设计成这个形状

后面没有一个元件,并且强电之间都开槽进行隔离

一共做了三个,两个灯一个插座

还生三张空板子,需要的出邮费送了

一开始预计是做四套,把原来卧室用遥控器遥控的改了,因为我父母他们用遥控器已经习惯了,就没改

全都用酒精刷白(现在想想,酒精多难买,好奢侈)

背面也显露出本色了

二极管上面的符号都洗没了

正好赶过年,放个炮emmm,没接好,有铜丝短路了

换上个新的,继续!

这是改造客厅的,直接吸到灯上就可以。接线也很简单

这是改造我自己屋(已经不知道多少代改良了)

接下来就是插座改造了,这个插座是用来给电视和电视盒子供电的,因为电视位置没有插座用,就扯了一跟线过来,没扣暗盒,放的明盒
就是这种,直接在墙上打眼,因为在踢脚线上面也是不起眼位置,外观就不说了

这就是为啥要设计这个形状的板子,全都是按照尺寸来的,哈哈

因为是从别地方扯过来的线,没有开关,就在明盒侧面扣一个船型开关

放进去OK

上面这个手动开关原本打算用这种妞子开关,后来pas掉了

接线,插到电路板上

这是后期改成按钮的了

这距离正好,长一点都放不下

后面又加了上拉电阻,去抖电容

哈哈,上面看着有点像起爆按钮。。。

船型开关也接个端子,方便接线,不用烙铁焊了。没有2P的了用3P的凑合一下

全部使用端子接线,方便

全部接好,已经塞得满满登登了

曝光调高点

侧面的电源开关,还是挺隐秘看不见

整体就是这样,切一块铝塑板封面就好了。因为在踢脚线位置,按钮设计在上面,方便直接用脚踩,不用弯腰了

因为电视盒子插头是电源插头,很大,是两孔的,电视也是两孔的,可是插座是五孔的,就需要转接线转换一下
三孔转两孔给电视盒子供电

这是被控制的插座,上面插电视,下面插转接线给盒子

这就是盒子电源

这就是插座和控制盒距离的位置。我也不知道为啥最后一张图旋转了emmm

现在家里有这么多设备联网了,nice~全都可以用天猫精灵控制。以后还可以搞个窗帘防盗器啥的,哈哈慢慢就打造出自己的智能家居了

next

楼主:
连接教程我就不多说了,看我之前发的帖子吧,都有,修改教程都在之前帖子里。这次和上次不同的是,可以使用WebOTA升级,并不是说你新买的就可以,要用线烧写一次这个程序才可以。还有,一定要是路由器,不是光猫!光猫没有路由功能!

而且这个程序带断网自动重连,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消除滞留时间,每次正常登陆设备以后,硬件断电以后你从设备后台发现设备不是立即掉线,而是过一段时间在掉线,但是如果你在这期间又重登陆,是登陆不了的!这就是滞留时间,大概一分钟左右,本次解决了这个问题,上线以后先让设备下线一次,再登陆设备,保证设备能及时登陆!

还有就是有人说设备总掉线,我缩短了心跳包发送时间,为20秒一次,因为有的路由器检测到长时间不进行传输的话会断开连接,但是又没有重新连接WiFi机制,所以就造成了设备总掉线
本次同理开源!还是要感谢贝壳物联提供的物联网平台,希望能一直办下去!贝壳不倒,设备不掉!
为此我单架一台路由器,不是什么好路由器,专门就连接这些智能设备用

程序和电路图:
记得如果需要web更新,程序要导出bin文件才可以进行更新。web更新网上大把,不做多详解

网友A:
贝壳物联是可以免费接多少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贝壳物联是可以免费接多少个设备?

和等级挂钩的,等级越高设备越多

网友B:
我家三年前装修的时候就全部用易微联了,可以连接米家等平台,现在就让小爱同学去玩了。

网友C:
楼主剩余板子送我吧,闲的无聊,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剩余板子送我吧,闲的无聊,折腾折腾

出运费私聊发我地址,快递上班就发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三年前装修的时候就全部用易微联了,可以连接米家等平台,现在就让小爱同学去玩了。 ...

易微联连接的话比较麻烦,还有点灯科技都可以

网友D:
感觉这些平台都差不多,你这个电源不错,分享下购买连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些平台都差不多,你这个电源不错,分享下购买连接,谢谢!

连接已私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易微联连接的话比较麻烦,还有点灯科技都可以

易微联连接很简单啊,米家直接绑定易微联账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易微联连接很简单啊,米家直接绑定易微联账号就可以了

我指的是对接,我都没看见登录和注册的地方,可能是要和企业合作

网友:
希望楼主给个百度盘的文件,谢谢!

网友:
正闲的发慌,学习一下

网友E:
楼主,pcb文件可以发下吗?自己也可以去打几块板子

网友F:
同求PCB,楼主共享一个,我们也去打样,能顺便贡献电源模块卖家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pcb文件可以发下吗?自己也可以去打几块板子

我不知道你要PCB文件什么格式的,是要PDF还是Gereb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求PCB,楼主共享一个,我们也去打样,能顺便贡献电源模块卖家更好了

PCB文件要什么格式的?PDF还是Gerebr?电源连接我私发给你

网友:
打板花了多少钱?

网友:
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也想做几个玩玩。不知道快递我这边能不能收到,我村封村了。让出不让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