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 的一台三菱FX2N-48RE

楼主(2020-01-31):
电源坏了,拆来修修

楼主:
杂个图是倒的呢???

网友:
短路烧坏了进线电路板?然后跳线。。。

网友A:
这种电源真漂亮啊,如此精密,还是日本产品,难道就这么容易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真漂亮啊,如此精密,还是日本产品,难道就这么容易坏么?

这个肯定给供电有关

网友B:
直接换一个24V的开关电源为电路板供电行吗?

网友:
有一台fx1s,io板烧了,拆出来电源板和CPU板剩下的扔了

网友:
这个ER系列是不是拓展单元,非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一个24V的开关电源为电路板供电行吗?

不行,还有5V 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还有5V 供电的

那就再加个5V小开关电源行不行,反正里面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