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32寸液晶5800-A8M100-04主板数据备份

楼主(2020-01-31):
创维32寸液晶5800-A8M100-04主板数据备份

网友A:
创维32寸液晶,通电好一会,才能二次开机.能开机时正常收看,有时直接不能二次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维32寸液晶,通电好一会,才能二次开机.能开机时正常收看,有时直接不能二次开机. ...

电源板 换电容

网友A:
是的淘宝买了一块电源板换上就好了,可原电源板故障原因还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淘宝买了一块电源板换上就好了,可原电源板故障原因还没找到啊.

把那些电容换一遍 1000UF 47UF 4.7UF 的都换一遍,然后看一下打胶周围的电阻有没有变质,把白色的胶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那些电容换一遍 1000UF 47UF 4.7UF 的都换一遍,然后看一下打胶周围的电阻有没有变质,把白色的胶去掉 ...

谢谢你的热心,电容全换,包括贴片的,都换了,故障不变.下一歨有机会换电源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热心,电容全换,包括贴片的,都换了,故障不变.下一歨有机会换电源芯片试试. ...

给你点资料,你看下找找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点资料,你看下找找原因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