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闲到拆台神州上网本的山寨SSD

楼主(2020-01-31):
---------------------------------------------------------------------------------------------------------------------------------------------------------------------------------------------------------------------------------
09年的神舟上网本 配置如图

凌动D525双核双线程CPU - 4G DDR3(标配2G 后换4G) - 120G山寨固态(标配320G 后换固态)

---------------------------------------------------------------------------------------------------------------------------------------------------------------------------------------------------------------------------------

19年11月份换过一个固态硬盘上去

受制于CPU性能 看1080P 60帧视频还是卡 音画不同步

硬解软解都一样 放弃了

第一次过年不能出门 实在是闲着无聊

遂杀鸡取卵拿走内存和硬盘放到别的电脑上发挥余热好了

B C 面看起来样子还可以 巧克力键盘

金属上盖 做工可以 不过只有VGA口

单独的耳机麦克风接口 USB2.0 和安全锁孔与网线口

背面 6芯电池 续航现在还有2个小时左右

内存盖拿掉 CPU有铜管+风扇散热 好评

标压DDR3 4GB 1660MHZ

继续拆

翘起键盘

断开ZIF接口排线

移除C面掌托上盖

内部一览 蛋疼的硬盘内置安装方式

独立电源接口小板好评

风扇还可以 没什么噪音 也没啥灰尘 估计平时都不怎么转

硬盘接口是排线连接的转接板

USB接口和音频接口在一块小板上

喇叭看起来还可以 有音腔 但是声音特别小而且刺耳 很难听

断开硬盘接口排线

取下支架对角两颗螺丝 拿下硬盘模块

后换的山寨120G SSD 原机是320G西部数据蓝盘

山寨SSD本体

全塑料外壳没有螺丝 只有卡扣

主控芯片

估计是黑片 全被打磨过 还是Flash颗粒 真就大号U盘了

正面全览

背面还有四个空盘位

---------------------------------------------------------------------------------------------------------------------------------------------------------------------------------------------------------------------------------

测速就不放了 这辣鸡硬盘随时会坏的感觉 希望大家给点打赏啦 新年快乐!

网友:
2258可以扩容啊

网友:
看起来确实寨啊

网友:
魔改至强上去。。。。。。。

一段时间后,还是改锐龙上去吧,别浪费这屏幕了

网友:
这么弱的CPU也好意思上64位? 我的双核2.4G都是用32的WIN7.  4G内存识别3G,剩下1G可以划成虚拟硬盘,用来装临时文件。

网友A:
闪存上“无良”谁写的

网友:
虽然山寨。。但内部看上去也没什么槽点。。相对有些本子的充电接口在主板上。。这经常受力的充电接口单独分离出一个小板都可以打好评了。。虽然我认为这个单独小板还是不科学。。经常受力的情况下该怎样还是怎样。。只不过把主板的可能故障点转移到了小板上。。其实我认为小板都可以不要。。直接把充电线焊在接口上然后把充电接口固定在D壳上。。
至于硬盘的连接方式我i5 7代的戴尔的本子都这样连接。。没什么好说。。

网友:
这种封装的一般都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上“无良”谁写的

哈哈哈哈哈 看来他们很有自知之明

网友:
上固态硬盘,做上网本,总归可以的吧。

网友:
当年就可迷恋这种上网本了,又研究怎么装3G模块又研究怎么加msata硬盘的

网友:
上网本是真鸡肋!!!!

楼主:
更新一下这个硬盘的近况:前天晚上看电视突然蓝屏 内容是NTFS.sys文件丢失
然后电脑重启之后就认不到盘了 换到别的电脑上也是这样 确认报废。总共用了不到1个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这个硬盘的近况:前天晚上看电视突然蓝屏 内容是NTFS.sys文件丢失
然后电脑重启之后就认不到盘了  ...

这个盘多少钱? 我买梅捷的120G,89元,用了九个月,都没啥问题

网友:
梅姐都涨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盘多少钱? 我买梅捷的120G,89元,用了九个月,都没啥问题

梅捷是个品牌,三线它也是个品牌,正规厂家,同德五虎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梅捷是个品牌,三线它也是个品牌,正规厂家,同德五虎之一

那是,所以89还是挺超值的

网友(2020-03-22):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这个硬盘的近况:前天晚上看电视突然蓝屏 内容是NTFS.sys文件丢失
然后电脑重启之后就认不到盘了  ...

重新量产或者拆闪存做u盘吧,这种芯片又不用风枪,好弄

网友:
上网本就是制造垃圾,没法升级,好好地只能扔掉!

楼主(2020-05-02):
引用 网友B:
这个盘多少钱? 我买梅捷的120G,89元,用了九个月,都没啥问题

这个盘买的时候90块包邮。。被坑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