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一个便携式紫外线灯

楼主(2020-01-31):
前几天整理抽屉翻出了N久前双十一红包撸的一堆紫外的草帽LED,想DIY个小巧的紫外线灯(黑光灯)。
找块电木洞洞板:

双十一撸的一些紫外光LED:

剪下一块合适大小的板子:

均匀插上8颗LED比划一下,灯珠尽量拉开间距使紫外线照射均匀:

草帽灯珠前端有聚光作用,所以要用老虎钳去掉LED的头,实现散光:

重新插上LED,焊接管脚,管脚尽量平铺利于散热:

焊好的灯板:

串2枚二极管接5V试机,灯珠全部正常,照片拍的很亮,但肉眼看着一点也不亮,因为灯珠出光以UVA为主,摄像头可以捕捉到UVA光线:

焊上USB插头,负极直接焊上负极侧二极管管脚,正极引出导线:

万能胶+502固定好USB插头:

该灯采用4007二极管降压,正极负极各一颗,把正极红线焊到正极侧的二极管上:

白色涂改液涂抹,晾干,作为反光:

剪一块铝片:

加工成型:

板子反面垫高,使电路不与壳体接触:

502粘上去:

板子反面的走线与壳体保持1mm左右距离,保持绝缘与散热良好:

继续剪铝片,安装前后挡板:

废旧液晶屏导光板剪下一块作透明盖板,对齐小心粘上去,修剪毛刺。黑光灯制作完成:

侧面图,厚的那一面是出光面:

插上手机充电器点亮:

黑暗环境点亮:

谢谢阅帖!

网友:
这东西跟紫外线灯管还是有区别的,那种灯管还是对人有伤害的,杀毒时要别开

网友:
 这玩意灯珠做消毒灯?

 验钞机还差不多。

网友:
波长不对,杀不了菌,消不了毒.

网友A:
仅仅是紫色光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紫色光而已

NO,是紫外线和少量蓝光,主要成分还是紫外线。

网友:
照一下百元大钞看看

网友B:
楼主,那是 镀锌板 吧?

网友:
哈哈哈,有模有样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是 镀锌板 吧?

镀锌铝板

网友C:
长波紫外线没有杀毒能力,只有短波紫外线有这个能力,波长约在250nm甚至更短,你自己找资料就知道了。
你这个灯纯粹就是紫光灯,波长不到400nm,差的不是一般的远,哪怕常见的365nm的UV LED也属于长波紫外线,也毫无作用。
你这个纯粹就是使得防伪标签显影用的,其实防伪标签的显影效果紫光下最好,不是紫外线。
反正无知无畏,心理安慰。

网友C:
哎不多说了,自己看吧:https://baike.baidu.com/item/紫外线/95551?fr=aladdin
不希望你做了一个没用的东西后自认为完事无忧,行为放肆最终染病。
相信我,紫外线之所以叫做紫外线就是因为看不到,所以才叫做“外”,你的LED那么明显的紫光证明中心波段在可见光范围内,就别做春秋大梦了。365nm的LED你用过没?点亮是发出紫发白的弱光,不具有显眼的亮度,因为中心波长在可见范围之外,你看到的只是少数偏离中心波段的低频杂光罢了,哎,你自己想想吧。
不想看百度大论调看看这张图足矣,告诉你啥叫真正有效的UV光杀菌:

根据数据表明至少波长低于280nm才有杀菌作用,你看看你那个差的有多远?而且紫外线波长越短光子能量愈高,越容易激发各种物理化学效应而被其它材料俘获吸收,所以哪怕是长波紫外线LED的封装树脂都不是普通的,你看你那LED是啥样,就算有UV它也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不多说了,自己看吧:https://baike.baidu.com/item/紫外线/95551?fr=aladdin
不希望你做了一个没用的东 ...

感谢指导!你的回答很有道理,但是我没想着用这东东消毒杀菌,这就当个普通的USB黑光灯就行了,普通的紫光LED没有消毒杀菌的效果,做成这样也就当个挂件或者是装饰灯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你的回答很有道理,但是我没想着用这东东消毒杀菌,这就当个普通的USB黑光灯就行了,普通的紫 ...

蓝光伤眼睛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波紫外线没有杀毒能力,只有短波紫外线有这个能力,波长约在250nm甚至更短,你自己找资料就知道了。
你这 ...

发到论坛的照片都是通过相机(手机)拍照的,照片上很明显的紫光不代表肉眼看着很明显,要知道摄像头对紫外线很敏感。

网友:
没啥用啊,夜灯又阴阴森森还伤眼。大号随身验钞灯还合理,带充电宝

网友D:
这灯有何意义?都不能算是灯

网友:
不知实际使用效果如何?杀菌效果好吗?要是能测一下紫外光波长就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灯有何意义?都不能算是灯

1.绿油固化
2.诱蚊
3.配合荧光材料实现舞台效果
4.装饰
5.夜视功能,晚上找东西不用开灯打扰家人...
并非所有的灯都是用来照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