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数控电子负载和数控可调电源重新弄个壳然后赛个白光进去

楼主(2020-01-31):
可调电源就是睿登的,50V5A自动升降压版。
电子负载是M8套件,都是很早以前买的。
原先这俩放一个壳里,使用不太方便。
然后又想弄个数控白光,就找了个白光套件,液晶屏的很小。
外壳也是很早以前买的,抽屉里扔了很久了。
电子负载是电池供电的,用了个CPU风扇,自动温控,
串了自恢复保险丝和温度开关。看图吧~~

网友:
牛啊 换成铝合金的更显档次

网友A:
负载不错,开关最好弄前面,好开点

网友:
同款外壳还在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不错,开关最好弄前面,好开点

前面没有空间了啊~1602屏幕的PCB太大了

网友B:
弄个大点的,电源一起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大点的,电源一起才方便

什么大点的,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很漂亮。。。。。。

网友B:
大壳子,我是电源和可调、控制全部放在里面

网友:
假期闲着也是闲着,加工了一些这样子的亚克力面板,还有配套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壳子,我是电源和可调、控制全部放在里面

我不用把电源放进去啊,因为我到处都有直流电源,比如我的工作台是24VDC-UPS系统

网友C:
请问楼主,麻烦您说说那个面板上的字是怎么弄上去的呢?业余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办法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麻烦您说说那个面板上的字是怎么弄上去的呢?业余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办法呢?谢谢 ...

ps画,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