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翻出一台老尼桑磁带车机,已画出接线图,电控机芯非常完美

楼主(2020-01-31):
(图片)

楼主:
拆开了,印板上有标示

网友:
已经开壳,依葫芦画瓢。

楼主:
全部整理完成,使用都正常了

楼主:
内部的一些图片,面板估计因外力影响,线路板有裂痕。轻轻挂锡后还是不能正常播放和退出磁带,原来是轻触开关坏了。滴入WD40反复按压依然无效,只能暂时找其他不常用的功能键替换关键按钮。

网友:
航盛代工的

网友:
01年左右的产品,可能是航盛做的。居然用国内士兰半导体的芯片(SC7313)!  估计原方案是TDA7313,最不济也是用台湾PT2313,降本后用才用这个芯片。 TC9257是东芝的PLL数字调谐芯片,配高频头使用。

网友(2023-02-12):
当时车机里还在大量使用三洋的芯片,从面板显示、逻辑控制到收音机,现在穿了什么马甲,有知道了解的大牛吗?

网友:
老古董 还行

网友:
拆一台少一台了,收藏吧。

网友:
SC7313是一块具有音量、音调(低音、高音)、平衡度(左、右)和响度(前、后)控制的音频处理电路,适用高品质的汽车收、放音机和高保真的音响系统中。该电路提供了输入增益选择和外部响度控制功能,面板设计巧妙

网友(2023-06-06):
想当年一直想弄这样一套当组合音响用尤其是数字调谐收音机做的很讲究,那个时候也是很贵的,现在成古董了

网友:
机芯感觉是松下的

网友(2024-08-14):
看起来声音应该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