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禁闭在家里无聊,拆个中兴快充

楼主(2020-01-31):
三年前买的中兴A2plus手机配的快速充电器,最近用在小米手机上,早几晚充不了电。
普通充电器拆过不少,快充不知里面长什么样。
今天开拆。

网友A:
质量应该不错,电源结构一般反激式,多了快充协议识别芯片。

网友:
这个质量真心不错,看着做工不错,元件布局规矩,焊点也比较饱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质量应该不错,电源结构一般反激式,多了快充协议识别芯片。

小功率都是反激,用其他方法成本就不对了?以前有高压条,看人家发的有压电式的,升压不是变压器

网友C:
赛尔康生产,质量应该不错的。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赛尔康生产,质量应该不错的。

拆之前已经坏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的

网友:
小孩的奶,开了半小时后没喝完,就最好倒掉。

网友D(2020-03-07):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都是反激,用其他方法成本就不对了?以前有高压条,看人家发的有压电式的,升压不是变压器 ...

压电式的貌似叫陶瓷变压器,20年前看过电子杂志介绍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普及,可能是效率低或者成本太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电式的貌似叫陶瓷变压器,20年前看过电子杂志介绍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普及,可能是效率低或者成本太高吧 ...

贵吧!那时白光LED也有了,只是应用不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