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关于汽车电瓶如何选用充电器

楼主(2020-01-31):
本打算入个普通的三段式充电器用用算了,但是不知道买啥牌子的好,然后就逛论坛。发现有个帖子说AGM电瓶,难道用普通的三段式充电不行吗?还是效果不好

楼主:
求充电器推荐

网友:
短期补电,电压保持14.2V , 电流1/10 C   随便开关电源,变压器,还是什么性质的,都行。

网友:
重来不补电,长期短途行驶,上下班来回总里程10公里,行走时间大约在单程5公里30分钟,车内加装了不小小东西,包括接常电的行车记录仪,这个汤浅已经3个年头了,原厂汤浅玩了5年半,对上一个阿尔塔银标2年就挂了,

具体得看车型看需要不需要补电,第二个是最重点的就是电池的良品率问题,这个涉及到人品。。。。。。电池良品率给你遇上了再补电都是白搭,
AGM电池的5系已经6年了,电池暂时没问题,使用情况是换着开,有时候隔天换,有时候开几天换,换下来的车就停着了、、、、、、、平均一年一部车开5000公里

网友:
我用了个开关电源,好像改了431一电阻,调到14.6v傻充了9小时。

网友:
ISDT 艾斯特航模平衡充,啥都能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