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充电慢拆开看看PQ227

楼主(2020-01-31):
这个是MICRO USB充电的,开始还以为是锂电池,
充电只有0.003安,3毫安,这尼玛充一天?
看看是什么问题,拆开看充电板,傻充吧?
镍氢电池,
收来的,没有刀头,也省得清洁了,刀头贵死,
香槟金高大上,一个灯,一个按键,,

背面的类肤材质洗掉了,,粘了,不防水,

MICRO USB接口,可以用充电宝充电,还是方便,

做工好像还不错,这两个螺丝要拆,

三个螺丝拧开了,卡扣拉开,就开了,很简单的电路,

没有什么复杂的,就一个充电,

电机,,,

电池,网上好像还卖40多块钱,,,

就这样吧,,,

网友:
镍氢电池。

网友:
充不了几次电池就坏了

网友A:
个人用品还是不用二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用品还是不用二手的吧

穷人哪来这么多讲究呀!拿回来先用洗洁精泡洗刀网,然后再用75%的酒精泡洗,再用100度开水烫,清水冲干净,差不多了,再有这么狠的病毒也认了。。。还好早点备了酒精,不然最近酒精完全买不到。

网友(2020-07-05):
充不了几次电池就坏了,还是买锂电池产品吧

网友(2020-12-01):
别嫌弃了,至少是带线路板的,还是汤浅电池。现在新出的飞利浦低端是用国产450mha电池,而且是没有线路板。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E9%A1%BB%E5%88%80
你的还没坏,新出的电池早用坏好几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