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在家闲着没事干。原来笔记本 不显示。。拆了。。闲着后悔了。。呜呜

楼主(2020-01-31):
在家闲着没事干。原来笔记本 不显示。。拆了。。闲着后悔了。。呜呜
  拆了  才找到原因了。。。是。。。。。

现在就这样了

网友:
破坏了还不如给有用的人

网友:
拆笔记本真的需要动手能力和耐心,多拆一次对心理是个大挑战啊

网友A:
楼下废品站准备搞个46寸的电视,背光坏了一条,还没想好怎么修。。

网友:
看内存条配置也够老了,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下废品站准备搞个46寸的电视,背光坏了一条,还没想好怎么修。。

不用想了,换灯条

网友:
完全沒看懂此貼啊,
意思是修不好就使勁破壞了?
來位大神解釋一下?

网友:
楼主文化水平不高,真不知道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正好扔了, 挺好的

网友:
这么老的笔记本还不进回收站。难道想传家?

网友:
安慰老友一下!笔记本拆解一定要小心啊!特别是屏幕排线和屏幕这一块。

网友:
我觉得是没有搞清楚故障原因,拆机时不小心拆坏了其他部位。

网友:
DDR2的机器,就当练手了吧,不可惜

网友:
2代内存条的货,没必要折腾,应该窃喜:可以换新机了

网友:
如果排线没有受伤,还是能恢复的,只是卡口断了;这地方是信号线,淘宝上有代替件15元一个。

这种老款ThinkPad机器,一般开不了机,有三个地方出问题,一个键盘上的按键坏,一个是电池失效了,一个是DC口那地方的电容失效了。

网友:
恁个败家玩意儿,恁这是揍啥呢?没事瞎鼓秋,挺好个笔记本,弄啥了弄?看你媳妇不拿菜刀削你个球的。

网友:
内存条出吗?

网友:
如果只是软排线断裂,可以直接某宝买一条对应型号的排线拆解替换,根本就不用报废.练手的另当别论~
所有的笔记本排线都几乎在左侧的屏轴交汇处,且使用屏蔽线包裹,与主板连接处的连接座拆下时应从两侧平行拔出,不要用蛮力,可以借助工具比如镊子或拆机片之类的辅助.

网友:
没什么用了,都14年了。拆完就扔了吧。

网友:
t43也该扔了,ide硬盘口,ccfl背光,硬盘不好找,而且耗电大,处理器也很老了,基本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