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速工热风枪P858D还可以,后面是个电子书充电有问题

楼主(2020-01-31):
上次拆的一个安泰信是最好的一个东西了,其他的都一个不如一个,
话说这批东西应该是一个维修站不干了退下来的,焊台啥的,
也不买统一标准的,换个烙铁头啥的配件可以一起买呀,
不过淘宝上一家也能把这些配件配齐,差不多,
SUGON P858D,闲鱼上看的不太多,数显,还是不错的,
成色一般般,直接带电源线,我喜欢另外接品字线的,

手柄螺口有点缺口,外壳有点粘,酒精洗了一下还不错,

前面板四个螺丝下了就开了,电路还不错,线也太多了点吧,

三星的大芯片,

变压器有点小,够用就好,

显示屏,

变压器参数,,没有功率,

几个芯片,

手柄左边这里缺了,可能不太牢固了,

好像有休眠开关,下面用黑胶贴在内壁上那个,

下面是个电子书,充电一直有问题,
加焊了接口,电池单独充,都不太行,
电池三根线,这个保护板讨人嫌。
这个书不错的,4G内存,带背光,带触摸,带WIFI,
就是显示有点问题了,有的地方淡了,

背面,

卡扣很好抠,大电池,,
开机充电时右下角那个芯片很烫,,

电路还不错的,

这个是WIFI天线吧,没怎么用过这个,都是直接插卡看了,
还是要修修,唉,,

网友:
俩屏幕坏了的,仍了

网友:
这电子书不错。转让不?

网友:
可否添加电池充电板?
这个思路

网友:
都扔了吧, 生命可贵

网友A:
热风筒的发热芯最好看下,类似的我买过一个,两三个月后短路跳空开,拆开才发现里面发热丝只装了一半,绝缘纸裂开碰到金属短路,网购好点的发热丝总成和绝缘纸换上。便携控制台部分没拆先凑合用,里面应该是开关电源供电,调温控制芯片只不过变成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筒的发热芯最好看下,类似的我买过一个,两三个月后短路跳空开,拆开才发现里面发热丝只装了一半,绝缘 ...

我发现了好像真没有云母片啥的隔开,看来还要是弄点绝缘的东西啊,发热丝缠不紧的话,一抖就能短路,,

网友:
观摩楼主的东西,顺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