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暴力拆解个装宽带小哥送的电源!比你想象的要暴力!

楼主(2020-01-31):
去年年底装50M宽带,装好当天下午就断网,经查是光猫电源供电不足(额定12V,带载只有9.2V),叫小哥换了个新电源后上网正常。换下来的故障电源他也没要,就一直扔抽屉里。今天打算暴力拆解,看看这个输出只有9.2V的12V电源里面有什么玄机。

电源外观如图:

壳子用料还不错,不是那种山寨质感:

这电源在我手中,难逃暴力拆解的命运:

壳子还挺结实,祖传大剪刀上场:

使出了吃奶的劲,终于拆开了,画面超血腥,超暴力,惨不忍睹:

做工用料不错?

插头连接是触片式 的,很像nokia手机充电器:

挖出内脏看看里面做工用料确实还可以,大厂风范,安全保护也到位:

一眼看上去板子反面做工也不错,but...板子上粘的油污是什么鬼?脏不拉几的?

高压电容怀上了~

铭牌上标的12V*1.5A=18W,这么小的变压器有这么大功率?

压敏、保险等元件都被油污污染:

滤波电路比较良心:

上面几张图看来电源板做工用料都算不错,是大厂真品,由于高压电解电容怀孕失容,所以才会电压低、不稳定。
谢谢阅帖!

网友:
换个电容就复活了

网友:
电容鼓包了。16V680uF的那个。换个新电容就好了。

网友:
该有的都有,算好的了。

网友:
明明是电容爆浆污染了

网友:
这是光猫原装电源,电压低是因为高压侧滤波电容失容造成的,这么好的一个电源让你拆成这样,暴殄天物。

网友:
看用料应该不是翻新的,应该是电容鼓包后漏出的电容液体弄脏了板子,这种有输出的,换个电容就好使了。

网友:
中奖了。我那光猫也是这样的,联通给的。不过我用电脑的主机电源给光猫路由器供电呢。

网友:
明明大电容爆了,电源芯片没炸算不错了

网友:
好好一个正经电源被污了

网友:
华为悦盒电源用了一年就歇菜,无奈买了一个继续用 坏掉那个只是无输出拆开看不出玄机。

网友:
有点像苹果的超声波焊接,最好能借一个超薄砂轮电磨切开,修好后胶水粘回。

网友:
电容生产了 导致污物

网友:
电源看起来不是翻新。这玩意也没人掉包。。。
贴那个条子只是为了方便线务员而已。毕竟每个批次用的光猫厂家型号不一定相同。

网友:
这个确实是天邑光猫的原装电源,不是翻新的。

网友:
这个多半电容已经漏液了,造成里面有油状物质

网友A:
我西边那电脑也是动不动眼瞅着下面的小电脑图标就黑,眼瞅着就没网,过一会又连上,那电源也这德行,回头得准备一个备用的换下来拆开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西边那电脑也是动不动眼瞅着下面的小电脑图标就黑,眼瞅着就没网,过一会又连上,那电源也这德行,回头得 ...

右下角还有小电脑?用的是XP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下角还有小电脑?用的是XP系统?

嘿嘿嘿嘿嘿,没错,就这个熟

网友:
估计都是运行商收回的退网上一家的,又拿给下一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