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妙手回春!断气T12烙铁头修复

楼主(2020-01-31):
因为都知道的原因,不能出门。实在是没事干。翻出阵亡已久的T12头,大家看看

链接处已断。如何修呢?也是受坛友的启发!

用的是万能焊丝,可以焊接铝铜不锈钢那种,用喷枪焊接。

高温交代伺候。

量一下阻值正常,没有和外壳短路。

上电加热正常。

抛个光,好看多了。

对比一下短一点

网友:
牛掰,喷枪够暴力

网友(2021-06-09):
厉害,万能焊锡。
用在这里,一般的高温锡也不会融化掉吧? 那我用万能助焊剂加焊锡也能处理了。

我的第一个刀头坏了,是锯开然后刮出线头,直接和外壳压在一起处理的,已经又用了好几年啦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断了,一般都是缠绕或压接的!

网友(2023-05-20):
我是挖孔找到后点焊的

网友(2025-06-14):
又赚到两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