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两个假的苹果充电头2.4A和1A

楼主(2020-01-31):
买苹果平板mini4带的充电头,咸鱼卖家还说保真的,真不敢相信,没有苹果标识,没有生产厂家,没有型号的5.0V-2.4A,下面也是咸鱼40买的好久的也拆开看了看,咸鱼水太深太深了,有的图片不太清楚,见谅见谅

网友:
利润高总有人投机。

网友:
假的充电头 居然usb内也打上串码了 不过串码之间间隙貌似太大了 真的串码紧凑些

网友:
第一张图我怎么就看到不是苹果的

网友:
二者皆属山货,第一个随便用用还凑合,第二个可以直接扔了。

网友:
高仿的,看做工还可以用。

网友:
你的照片放大的太狠了,本身像素不是特别高,无需放这么大,看起来更舒适些。  大个头的 看印刷也能看出来不真啊。  小的印刷的光宝科技 科技俩字是不是不太好 看不太清晰

网友:
假货也打串码,真舍得下血本,不过我从来不买那种充电器,功率太小了

网友:
这两个充电器还可以,变压器都是用芯片来驱动的。
第一个充电器做工还行,输出端有个整流芯片(即:同步整流)。第二个充电器的做工有点差,输出端是用二极管整流的,USB插口里面有一串序列号,估计是从原装充电器里拆的。

某科学的超电磁炮 第三季 回顾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