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笔记本突然出现雪花屏,重启又好了。

楼主(2020-01-31):
HP8470P,就浏览网页了,温度不高,插了一下手机就这样了
wechat_upload15804623235e33f0f3d2aa3
wechat_upload15804623245e33f0f4d9e45

网友:
从楼主把笔记本放在被子上面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独显已经高温快接近完蛋了

网友:
底下散热口被堵吧

楼主:
原因这麽简单

网友A:
信号不好,调整一下天线试试

网友:
放被子上面 放腿上 都会这样的 显卡离死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不好,调整一下天线试试

二蛋,到屋顶调一下天线角度

网友:
惠普笔记本的通病。。 小心伺候

网友:
静电把,没事的,这不又正常启动了么~

网友:
明明需要把耳朵的朝向转一下,然后把电脑放桌上对准电脑才行

网友:
是温度的问题吧
要加强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