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松下电工压线式2孔位插座WK1512K

楼主(2020-01-31):
捡来的一个松下插座 压线式2孔位的 拆了看看吧

铜片相当厚实 做工相当好

网友:
坐等电压电流说

网友:
过来人看笑话那?

网友A:
看着确实很厚啊··这种没有固定的接线螺丝,是不是把线插进去就能锁紧了?可靠???

网友:
        謝謝分享 铜排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确实很厚啊··这种没有固定的接线螺丝,是不是把线插进去就能锁紧了?可靠??? ...

壳子上有2个按压开关 按下把粗的线塞进去 然后放手 就卡住了

网友:
感觉你现在是越来越调皮了

网友:
我也曾经买过两个这种插座不过品相比你的新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确实很厚啊··这种没有固定的接线螺丝,是不是把线插进去就能锁紧了?可靠??? ...

楼主:
厉害 这个图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