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买了10几年的索尼钟控收音机ICF-C211

楼主(2020-01-31):
十几年前买的索尼钟控收音机 当时买的就是二手 好像25块买的 110v的插220v烧了变压器 后来自己拆开变压器重新绕成220v的 现在调节时间按键不太好用了 拆开换按键发现有三颗电容也孕早期了 因没有合适的电容 所以只换了2颗 显示屏亮度也不行了 打算到时再和剩下的一颗电容一起换吧 不是正午看亮度还是凑合

网友A:
电子报上的东西?

网友:
CXA1019S LM856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报上的东西?

你也在电子报上邮购过? 1996年左右我就在电子报上邮购过一台?拆开过,挺好的,里面也是CXA1019+LM8560

网友C:
改过的变压器看着质量真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过的变压器看着质量真次啊

找了个220v的变压器 只把原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直接绕上去了

网友D:
我还有这个,超新的,用了10+年了吧,绿字,原装100V输入串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这个,超新的,用了10+年了吧,绿字,原装100V输入串的电容

我是10年前改的次级 当时还不知道可以串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在电子报上邮购过? 1996年左右我就在电子报上邮购过一台?拆开过,挺好的,里面也是CXA1019+LM8560 ...

那时是电子报的忠实读者,这货还是北美频率制式,电子报上还有文章专门介绍改成中国频率制式的,当时忍住了没剁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也在电子报上邮购过? 1996年左右我就在电子报上邮购过一台?拆开过,挺好的,里面也是CXA1019+LM8560 ...

搞错了,那个要改频率的是那个车上拆下来的收音机

网友:
原装变压器只要串个电容就可以了。需要加60Hz时钟信号才能走得准。我有一个现在还用着呢,每天早上准时闹钟打开播新闻天气预报,月误差快5秒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那个要改频率的是那个车上拆下来的收音机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道奇汽车收音机?
我也有,刚翻出来拍的照。当年还是读职业高中,班里多人和老师都买了。
用了几年还好,音质和收音灵敏度都好,后来十年没用放箱底,去年翻出来开不了机,拆开发现一个电解电容漏液了,网上说这是通病,换了这个电容后能开机了,但音质和灵敏度差了很多,估计还有线路给腐蚀了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10年前改的次级 当时还不知道可以串电容

当时我那个是郑州东明电子那邮购的,已经串了一个1.5uf的电容。好像是1996年买的(也可能是1997年),帮同学买的,那时还是读初中。我买的那个是白色正方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那个是郑州东明电子那邮购的,已经串了一个1.5uf的电容。好像是1996年买的(也可能是1997年),帮同 ...

白色正方形 那就不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电子报有一期,道奇机改台式组合,差点也邮购一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道奇汽车收音机?
我也有,刚翻出来拍的照。当年还是读职业高中,班里多人和老师都买了 ...

对,就是这个道奇的车机,需要改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这个道奇的车机,需要改频率的!

改频设置方法:开机后,按一次SET→ 按一次SEL→按五次1键。OK。
这操作现在都还记得,昨日翻出来试过可行。

网友(2021-04-01):
各位大侠,串联电容是串在电源输入端吗?容量和耐压值为多少?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串电容绿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