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机论坛里买的BK-376 QC3.0&5V3.0A的手机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0-01-31):
坛友那里买的,一共撸了2个,在家里没事干,拆开看看,顺便发上来与坛友共享。此电源标称支持QC3.0快充协议,同时支持最大5V 3.0A的输出。

↓↓↓ 外观↓↓↓

↓↓↓ USB接口↓↓↓   4个USB输出接口,其中三个绿色的支持5V 3.0A的输出,橙色的只是QC3.0的快充协议。

↓↓↓ 电路板正面↓↓↓      拆口后发现电路板分两部分,整流滤波公共,后面5V和QC3.0的相互独立。

黄色的为QC3.0的变压器,绿色的为5V的变压器。中间的光耦时QC3.0部分的。

↓↓↓ 电路板背面↓↓↓      后面主要是芯片和相关的阻容等贴片元件。QC3.0部分两个芯片,5V的一个芯片。

↓↓↓ 5V芯片及相关介绍↓↓↓   芯片为HA8122

↓↓↓ QC协议芯片↓↓↓  芯片为ME8115和FT41芯片。
ME8115及介绍。

协议控制芯片FT41

↓↓↓ 整流桥↓↓↓

↓↓↓ 肖特二极管↓↓↓     一共四个,只拍了2个 ,丝印时SS56

↓↓↓电路板的板号↓↓↓

↓↓↓ 电路板上的型号↓↓↓

↓↓↓ USB接口↓↓↓    左右连个USB接口中间各有一个蓝色LED等,插上电的时候会亮起,晚上使用很方便。

就拆到这,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A:
买过一个,总输出功率基本能达到标称的30W,但手机充电时飘屏,要是没这个问题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个,总输出功率基本能达到标称的30W,但手机充电时飘屏,要是没这个问题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

还有就是满功率输出一会儿(20分钟左右)就会有一股刺鼻的塑料味。不过这价格也不能要求太多。

网友B:
里面两个独立电源部分,可以加两片4056充电板,改成两串锂电池平衡充。每个电源输出端增加旁路二极管,两个5伏输出串联,可以多一组10伏输出。

网友C:
5v没有握手芯片,3个usb座直接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个,总输出功率基本能达到标称的30W,但手机充电时飘屏,要是没这个问题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

IPAD和手机(支持QC3.0)同时充电,烫的非常厉害。屏飘挺厉害的,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满功率输出一会儿(20分钟左右)就会有一股刺鼻的塑料味。不过这价格也不能要求太多。 ...

压力测试过,非常的烫!不过塑料味道到时没闻到,没敢太长时间怕毁了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两个独立电源部分,可以加两片4056充电板,改成两串锂电池平衡充。每个电源输出端增加旁路二极管,两个 ...

改天有机会了试试,手上暂时还没有4056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没有握手芯片,3个usb座直接并联的。

嗯嗯,直接并在一起了

网友D:
20W带载估计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W带载估计还可以。

嗯嗯,应该没问题,最起码不会烧坏

网友E(2020-07-19):
你好,我看到你在论坛理发的BK-376充电器,我也有一个,现在想拆开,但是无法下手。能简单介绍下如何拆开的吗?万分感谢,看到消息后,请回复我一下,对我来说很重要。谢谢您了你好,我看到你在论坛理发的BK-376充电器,我也有一个,现在想拆开,但是无法下手。能简单介绍下如何拆开的吗?万分感谢,看到消息后,请回复我一下,对我来说很重要。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看到你在论坛理发的BK-376充电器,我也有一个,现在想拆开,但是无法下手。能简单介绍下如何拆开的 ...

刚刚看到,我是用橡胶锤砸开的

网友:
又是暴力拆机啊,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IPAD和手机(支持QC3.0)同时充电,烫的非常厉害。屏飘挺厉害的,什么原因呢? ...

充电时飘屏,应该是纹波太大,干扰了触摸屏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飘屏,应该是纹波太大,干扰了触摸屏正常工作

的确存在屏飘的问题,还有就是发热严重